求教AVR烧录时提示校验地址错误

楼主(2019-04-10):
如题,AVR烧录时提示校验错误地址,求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备注:已确认烧录脚位没有连其他器件,编程频率也有调低,烧录设定配置确定没有问题。)

网友:
怎么还在用avr?老产品?

网友:
AVR很好用的,我还一直在用的

网友A:
atmega128么?目标板没供电?

网友:
没有勾选编程FLASH!

网友:
估计是烧写器的问题,跟软件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mega128么?目标板没供电?

是128,目标板没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