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数据匹配度以达到了91%,总体识别OK!

楼主(2019-04-11):
一:在大家上次提到的识别问题,BUG以修复,现在对于以经贴片的进行相关数据统计,通过系统识别的占比达到了91%,客修改替换的或是识别不对的占比9%, 这个数据识别总体OK!

91%=系统识别匹配的贴片元器件/(系统识别匹配的贴片元器件+匹配后手动调整的元器件+没有匹配成功手动匹配的元器件)

二:可贴器件占比72%     贴片的元器件清单行数/元器件清单的总行数=72%     这个数据还要继续努力,不能贴片的很多是1)插件   2)管装   3)商城没有的相关器件4)贴一面影响。。。。。对于插件及贴一面嘉立创是无法解决,对于管装料及商城没有的料或是有的料还有上,则有进一步的发挥空间,现在嘉立创SMT总共支持2。5万种器件,尽量扩大支持的种类!

网友:
昨天出现一个问题,用的助手上传了2个PCB,结果晚上smt打电话说bom和坐标出错了,说两个订单的坐标和bom都是同一个,我上传的是源文件系统自己提取的呢。。后来手动提取了重新修改的。。。smt识别还有错的?我昨天居然看识别率ok就没检查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我用的都是jlc的库,应该还好把,,,

SMT190410742

网友A:
能不能识别value,AD默认把比如0.1uF等放到value字段。别家的BOM识别可以但是嘉立创的不能识别这种情况

网友B:
刚提交了,错误极多,关键是识别不了你们JLC自己做的元件和编号了,前几个月还没问题,现在基本不能用了。我用的pads logic,用jlc的元件库时,生成的bom第一列基本都是空的,以前主要靠最后一列的jlc元件自带的编号匹配,现在感觉主要靠第一列匹配,这个编号貌似没啥用了。

网友:
刚投了一种板,识别率比以前强多了! 比较满意!

网友:
基本上是贴片阻容啊。芯片类的还是很难满足需要。刚刚试了一下,想用个贴片电解,居然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提交了,错误极多,关键是识别不了你们JLC自己做的元件和编号了,前几个月还没问题,现在基本不能用了。 ...

留言一下客户编号?   或者加我下QQ . 3001269142,     PASD 我要试着 看看怎么怎么导出的BOM,     怕得死 很复杂 ,很恐惧PAD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识别value,AD默认把比如0.1uF等放到value字段。别家的BOM识别可以但是嘉立创的不能识别这种情况 ...

要写value的话,  全部写在这里即可.

写成很多列.确实比较难搞定.  有时候多列信息还有冲突.

网友:
用JLC的SMT演示订单和坐标,加自己的BOM表,这样测试应该可以吧?
用上次SMT的BOM表试了下,阻容件识别好很多了,但是几个芯片都没识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写value的话,  全部写在这里即可.

写成很多列.确实比较难搞定.  有时候多列信息还有冲突. ...

看了下,基本OK,只有一个,RED识别成了蓝灯

        SMT190410653

网友D:
SMT 后最终的bom能否提供下载?
一块板往往要打样几次,每次bom其实是微调。
但每次送Smt 都要重新识别,然后手工调整。
因为不能下载上次调整后的bom ,只得重新在系统上调整费时间啊。自己的bom原件名称型号和系统有差别的。
如果能下载上次调整后的bom文件,我线下在此基础上调整好后再上传会省很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T 后最终的bom能否提供下载?
一块板往往要打样几次,每次bom其实是微调。
但每次送Smt 都要重新识别,然 ...

能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SMT 后最终的bom能否提供下载?
一块板往往要打样几次,每次bom其实是微调。
但每次送Smt 都要重新识别,然 ...

这个位置可以下载. 已贴的和未贴的都列出来了

网友:
接插件如果有贴片形式的,后续会支持吗?

例如排针, 贴片的排针~

网友:
做板和SMT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前两天打了一个样,看了一下,做板20多个小时,SMT 30多个小时,还可以!

网友:
本来想搞个杂色smt的,下单的时候发现不支持。

网友:
杂色的只能打样支持,要SMT肯定不行,SMT是拼大板一起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