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B3击穿烧坏原因

楼主(2019-04-11):
各位大神们:麻烦看看这个电路上面位号D4的DB3经常会击穿,导致R10电阻也会烧坏,是什么原因?而且有时候PCB上面的导线也会烧断,

网友:
截图最好关掉栅格
我看了半分钟都没找到你说的BD3在哪里

网友:
看了5秒钟,看不下去了。帮不了你。

网友:
眼花了没找到D4

网友:
楼主就差 给底色做成和画 的线一样黑色了

网友:
看着眼睛都快瞎了

网友:
栅格不删掉,好歹也把你说的D4给重点标识出来

网友:
感觉有些强迫症,我也好讨厌背景的格子那么显眼,我一般调到最暗,或者不显示。

网友:
PCB上面的导线也会烧断,看样子是电流相当大啊,减小C5、加大R10试试。

网友:
眼瞎了,LZ赔我眼睛

网友:
我只花了3秒就看到了

网友:
不好意思 没找到你说的元件

网友:
电阻太小了吧

网友:
限流电阻才4.7欧姆,太小了

网友:
DB3的限流电阻太小了。

网友:
視力不佳,沒有找到樓主提到的這兩個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