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artFusion2如何合并hex到bit文件

楼主(2019-04-11):
各位朋友,小弟最近在搞actel的SmartFusion2系列fpga。在ARM部分写了个最简单的LED闪烁然后编译在debug模式下正常,release后加载到nvm编译下载,断电再上电始终无法运行,不知道有没用过的大侠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正常来说在内部m3核里面的nvm模块里添加文件就行了,好像要重新编译m3核,然后再重新编译整个工程,用这个fpga的挺少,难得碰上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在内部m3核里面的nvm模块里添加文件就行了,好像要重新编译m3核,然后再重新编译整个工程,用这个f ...

是啊 哥 用过哇可不可以加个QQ详细问下啊 我搞了几天了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