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BUG一样的开源液晶库:U8G2

楼主(2019-04-11):
最近在 Arduino 环境下接触了 U8G / U8G2 / U8X8 这一系列开源库,主要针对单色液晶做图像操作。
在 GitHub 上找资料时看到了其 wiki 下的展示墙。不得不说这么一群人把这个库开发成了 BUG 一样的存在。
Arduino 开发效率的话,全新一片液晶连好线,30min 之内调通代码达到 GDI 绘制的程度。

顺便科普下:
U8G 是第一代库,包含了液晶底层(HAL)、二级显存、逻辑绘图(类似于Windows 的 WinGDI)
U8G2 是第二代库,在第一代基础上增加了 UTF8 支持,直接内置中文字库(当然FLASH也往死里用)
U8X8 是第二代库的子集,不带缓存直接调用底层 API,用来加速操作,这个效果类似于大家直接开发的液晶接口。
使用的话,Arduino 环境下直接用就行;
其他环境移植,HAL 层以下(如何访问特定型号LCD)、GDI 层以上(如何绘制特定光栅图)的代码可作参考,中间层无数指针引用直接无视。

先看看 U8G2 库的尺寸(几乎全是 C/C++ 源码或文本,从压缩率就能看出来):
Arduino 版本:压缩包8.8MB,解包30MB
全平台版本:压缩包46.8MB,解包210MB

作者把搞过的液晶都贴了出来,连热打印机都没放过。我这也一并粘来分享下:

原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olikraus/U8g2_Arduino
原展示地址:https://github.com/olikraus/u8g2/wiki/gallery

展示截图(长):

网友A:
这标题一看,以为这库全是bug呢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1424&extra=&highlight=ugui&page=1&mobile=2

网友:
楼主再比较一下uGui吧

网友B:
根据楼主描述,感觉uGui还多一层windows或者说类似HMI,但少HAL.我没接触过楼主介绍的U8G

网友:
U8G2包含很多驱动IC的驱动,方便使用

网友:
不错,可以试试看,下来玩玩

网友C:
BUG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BUG 什么意思

结合语境是开挂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BUG 什么意思

应该跟病毒同意

网友:
很强大,很多驱动IC的驱动

网友:
其实主要就是支持多个驱动芯片。

网友:
前些日子在 RT-Thread 上也看到 u8g2 的软件包 : http://packages.rt-thread.org/itemDetail.html?package=u8g2

楼主:
感谢大家捧场!原以为很偏的 Arduino 看来也是人气很高,有机会了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标题一看,以为这库全是bug呢

这库的说明页面,到本月(2019-4)还在更新中,看来是相当相当的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主描述,感觉uGui还多一层windows或者说类似HMI,但少HAL.我没接触过楼主介绍的U8G ...

的确如你所言,
U8G/U8G2 偏重兼容市面的液晶硬件,所以 HAL 层做的很好,但是基本没考虑用户输入问题;
而 uGui 偏重用现有底层驱动做出用户交互,所以多出了交互层。

之前看过 uGui 底层,到 DrawPixel 和 DrawLine 就到底了,这样的好处是代码移植性最高。
在任意系统下(甚至是Windows)只要 HAL 层做到这一步就可以移植。
例如新入手个屏幕,只要能控制像素、横向/竖向画线,基本上就可以 uGui 了,哪怕是自己单片机扫描个点阵,都可以移植

网友D:
从一开始的u8glib用到了现在的u8g2……
以前还有个m2tklib配合u8glib画组件

楼主:
当游戏出现BUG,飞天遁地隐身透视无所不能,参考如下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4448497/

是故以此类比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一开始的u8glib用到了现在的u8g2……
以前还有个m2tklib配合u8glib画组件

看来是赶上好时候了,直接从 U8G2 入手

网友E:
中文字库的实现当时有点奇怪啊?

网友:
这黑白屏玩的很HIGH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文字库的实现当时有点奇怪啊?

字库是一个很诡异的代码方式,用字串+转义 实现 RAW 数据存储。无论是中文还是西文。

在 GitHub 上有取模的可执行文件,有时间了研究一下取模

网友(2019-07-18):
记号,27楼说的uGUI

网友:
mark,谢谢。全身都变屏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