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JLINK V9 Keil5 进入仿真不能设置断点 怎么解决?

楼主(2019-04-11):
如图  请教大家 JLINK V9  Keil5 进入仿真不能设置断点 怎么解决?可以下载程序 仿真时可以让程序RUN和STOP  但断点是灰色的  不能设置 ?

网友:
遇到过,某个设置没有设置好,楼主检查一下看看。反正记得没花多少时间。

网友:
我也碰到过,stlink 不能设置断点 换jlink就可以

网友A:
Options for Target -- Output -- Debug Information 看看勾上了没有
还有优化O3的话 有的代码会被优化,改为O0试试看吧

网友:
代码被优化了,变量加volat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 for Target -- Output -- Debug Information 看看勾上了没有
还有优化O3的话 有的代码会被优化,改 ...

谢谢  两个都重新设置了  但还是一样

楼主:
请问还有遇到此类问题的大神吗?麻烦提供一下参考意见 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目前可以设置断点了,我按上面的提示,自己再稀里糊涂的弄了一下,比如把程序放在英文目录下,重新编译了一下,然后点DEBUG按钮,然后就可以设置断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