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伙用sim900或者esp8266等等,是怎样写的程序

楼主(2019-04-11):
用AT指令,在发送了指令后要等待串口回复(比如:OK , GOT TO IP,等等),主要是这个等待的时候从几百到几十秒不等(网络回复时间慢),在等待的时候不可能就在那里等吧,搞了几种方式,感觉都不得要领,请问大伙是怎样搞的?
最好的是用小型的操作系统,因为用delay时会释放CPU给其它任务用。
用状态机的话,看着一堆case,头皮发麻。
啥都不用,直接等,只能在初始化的时候用,大循环用不了了。。
头疼。。

网友A:
看这个“小小调度器”似乎挺有意思,把switch case 玩得出神入化,我还没理解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2323-1-1.html

似乎还有利用函数指针实现的调度器。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0282-1-1.html

网友:
使用类似菜单方式实现,函数指针,加个定时器

网友B:
请参考 正点原子的 SIM900A 通信例程,写的比较好

网友:
ESP8266有RTOS版本和NONOS版本,RTOS版本使用freertos,可以用任务调度,NONOS使用回调和定时器,所以都不用等待,前日是,没有用AT的版本。

网友C:
楼主问的就是使用at 指令的.

AT 等待的处理确实是麻烦的要死,所以一定要用个类似OS或OS来处理程序 ,不然MCU都等死了.
我是喜欢用:ProtoThreads
也可以freertos之类的.

实际上现在很多通讯模块都支持 内置开发不需要另外的at指令.
比如合宙air202 内置lua开发
esp8266可以直接用它的SDK写固件,也可以用lua
就不需要跟at指令打交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 正点原子的 SIM900A 通信例程,写的比较好

看了。正点原子的也是等待回复了。死等+超时。如果用操作系统,这样写就OK的了。但我没用操作系统,自己按这个思路写了个状态机的。
现在问题是:
要发udp数据时,首先要发个命令的,然后等待">",然后发数据,再等待"SEND OK"。这问题来了
如果这时候服务器发了一条指令下来,那就被上面的过程给丢了。。。

网友:
不是有STM32的串口空闲中断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正点原子的也是等待回复了。死等+超时。如果用操作系统,这样写就OK的了。但我没用操作系统,自己 ...

我记得服务器下发下来的指令是先缓存到通信模块里的, 每次需要主动去询问有没有消息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的就是使用at 指令的.

AT 等待的处理确实是麻烦的要死,所以一定要用个类似OS或OS来处理程序 ,不然MC ...

现在用的是STM32F103跟ESP8266还有2G,4G模块通讯。ESP8266还可以搞一下,2G,4G就没法了,还是AT指令
之前用过freeos,但不是太熟,感觉不太好。所以还是用状态机

网友D:
可以试下 at device 框架,对通用指令这块解析处理得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小小调度器”似乎挺有意思,把switch case 玩得出神入化,我还没理解透。
https://www.amobbs.com/ ...

小小调度器弄过了下,有个问题不知道怎样解决,看下面的帖子57楼。
小小调度器1.1重新整理版,8位16位32位可以选择定义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232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服务器下发下来的指令是先缓存到通信模块里的, 每次需要主动去询问有没有消息下来。 ...

不是,我测试过。连接上服务器后,只要服务器发指令下来都收得到

网友E:
哈哈 最近也在思考有没有类似的框架,逻辑或操作系统的

网友:
freertos,stm串口使用DMA接收,空闲中断后数据扔进队列,后台任务处理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STM32F103跟ESP8266还有2G,4G模块通讯。ESP8266还可以搞一下,2G,4G就没法了,还是AT指令
之 ...

楼主,搞不定的话就直接买透传模块就行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 最近也在思考有没有类似的框架,逻辑或操作系统的

肯定有啊, AT指令主要是面向 PC 或者手机的,以前X86 和现在的安卓手机底层对这些通信模块的处理都是通过AT指令完成的,而且处理的非常稳定。  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测试过。连接上服务器后,只要服务器发指令下来都收得到

在协议层加上点处理,没有收到的数据就不会应答,让服务器重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正点原子的也是等待回复了。死等+超时。如果用操作系统,这样写就OK的了。但我没用操作系统,自己 ...

这是接收部分程序没处理好吧,下发数据会用个表识,IPD。。之类的,要每个接收到的命令(数据)都能解析出来。

网友:
裸机的话可以状态机加一个超时等待的状态。OS的话就延时就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下 at device 框架,对通用指令这块解析处理得比较好。

哪个里面的at device框架,没搜到的,能具体一点描述下么,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哪个里面的at device框架,没搜到的,能具体一点描述下么,谢谢

一套解析AT的代码包
https://github.com/RT-Thread-packages/at_device#readme

http://packages.rt-thread.org/itemDetail.html?package=at_device

还有很多其它的包
http://packages.rt-thread.org/index.html

网友:
这个问题我有很好的解决方案。我的需求很复杂:一个MQTT长连接,外加随时发起的http连接;要求这两个基于TCP的连接互不干扰,随时可用;另外还要随时可以配置ESP8266模块的工作参数。

网友:
使用两个处理任务,一个任务专门用于处理接收,一个任务专门用于处理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不定的话就直接买透传模块就行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忽略。

自己写了一个。已经差不多了。搞好了我再发上来给大伙评评,抛砖引玉,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写了一个。已经差不多了。搞好了我再发上来给大伙评评,抛砖引玉,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

厉害厉害

网友:
qp状态机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套解析AT的代码包
https://github.com/RT-Thread-packages/at_device#readme

这个是跑系统的呢
想找裸机下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