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rok 与自定义逻辑分析仪解码

楼主(2019-04-11):
相信大多数逻辑分析仪都是用的sigrok 解码,sigrok 解码方案 是用python 写成的那么 python是脚本文件直接可以修改,那么自定义解码就修改或者复制一份脚本文件自行修改一下就能实现

本人用的是开源逻辑分析仪 DSLogic 在其安装目录下有decoders/有各种解码协议,最近研究wm8988 驱动发现这货的数据位和数据地址是混用的,分析起来极为不方便,于是就想怎么才能自定义解码
资料参见
https://sigrok.org/wiki/Protocol ... 6_optional_channels
稍微懂python的人即可改改实现自己的解码方案,因为基本通讯协议也就是 i2c i2s spi usb 等,全部都有基础解码,稍微改造就可以实现自定义解码.

ps:python 禁止 空格与tab 混用,这个耽误我不少时间,强烈推荐vscode 进行python编辑

网友:
这个高级,,顶一下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解码省事多了

网友:
这个好,以后可以入手一个!

网友:
原来这个逻辑分析仪还能这么玩

网友:
这个 分析仪好象一直在吃灰。。。。

网友(2019-10-30):
厉害,这样非标解码方便多了

网友A:
这个逻辑分析仪超级好用,就是它解码里面的二级解码不知道该杂用
另外前几天有同事发现这个解码I2C的时候出现解码BUG,时序没问题,出错了一个bit,read和write也弄错了导致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逻辑分析仪超级好用,就是它解码里面的二级解码不知道该杂用
另外前几天有同事发现这个解码I2C的时候出 ...

应该是地址格式没有设置吧,我记的有个address format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地址格式没有设置吧,我记的有个address format的选项

地址格式是没问题的,那一次抓取,前面的数据解析都没问题,就那个点附近出现解析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