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form编译无错误 无警告 但是无法生成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

楼主(2019-04-11):
现象:
        一开始是能正常正常的,但是在其中一个窗口中加了一个按钮控件后无法生成,没有提示报错。重启电脑后,发现只要有RDLC的工程都无法正常生成。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要怎么解决?望各位大牛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生成的时候 等待结果是不是要很久   估计你这个程序在运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的时候 等待结果是不是要很久   估计你这个程序在运行中?

生成几秒后就会出结果,程序没有运行。

网友A:
那就打断点看看 哪里异常退出了

网友B:
图片上是生成失败,还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打断点看看 哪里异常退出了

不是异常退出,而是无法生成,但是编译没有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是生成失败,还能运行?

生成失败,但是编译没有报错,无法运行。

网友C:
你在VS设置里,将生成日志调为最详细即可,然后有相关非常 详细的记录,可找到问题

网友D:
是不是用的express版本,我只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VS设置里,将生成日志调为最详细即可,然后有相关非常 详细的记录,可找到问题 ...

没有警告,没有错误,但是生成失败。
是否和一下信息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用的express版本,我只遇到过这种情况。

版本不同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E:
把目标平台从AnyCPU改成x86或X64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目标平台从AnyCPU改成x86或X64试试。

感谢你的回复,已经试过还是不行。目前发现这个报错和RDLC报表插件有关,要用用了RDLC插件的工程都会出现“编译没有错误、警告,但是无法生成”的问题,只要卸载此插件就能正常生成,此问题应该和工程无关,因为有问题的工程都是以前能正常生成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疑似.NET Framework 4.6.1 损坏,安装VS2019后编译报错并有相关提示,但是VS2017编译不报错但无法生成,重新安装.NET Framework 4.6.1 后问题消失。

网友:
涨知识了,.NET损坏导致编译错误但生成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