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示波器,预算3W以内

楼主(2019-04-12):
公司部门重组,仪器设备都分走了,我手里只剩下一个电源和一把铬铁。。。

万用表、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是必须品,表和逻辑分析仪都好说,示波器不怎么关注,希望坛友推荐下。

原来用的示波器是普源MSO2302A,2通道,300MH 2GSa/s,带逻辑分析仪(无用功能),用起来偶尔会死机。。。

主要用途:测测stm32输出,FPGA信号等

选型无特殊要求,传统数字示波器即可,不要花哨的功能,2通道就够用,通道多点也不排斥,带宽最好是500MHz的,简单易用

示波器的行情不怎么关注,流行参数也不了解,希望大家多多推荐,说说推荐理由,不能超预算,谢谢。

楼主:
不考虑二手的,公司不会要二手的,手动笑哭

稳定可靠第一位。

网友A:
3W,可以考虑安捷伦或者泰克的高端二手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W,可以考虑安捷伦或者泰克的高端二手货了

有具体型号吗,二手就不考虑了,公司用,只能新的。

网友B:
我推荐周立功的30XX,比安捷伦泰克同级别的便宜点,主要是好用,存储深度大。我们办公室的一台5万多的KEYSIGHT,自动买了2万多的周立功示波器后,都被晾在一边了

网友C:
普元  MSO5072  系列,     买最高端那个   350M  4通道的;  8G采样

网友D:
3万就不要预算, 随便怎么买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推荐周立功的30XX,比安捷伦泰克同级别的便宜点,主要是好用,存储深度大。我们办公室的一台5万多的KEYSI ...

多谢,我去看看

网友:
有个zlg的低端示波器用的不错  对得起价格,还买过他一台式万用表 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元  MSO5072  系列,     买最高端那个   350M  4通道的;  8G采样

看了,黑色太炫,还是想整个传统低调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3万就不要预算, 随便怎么买都合适

高不成,低不就的,不好买

网友:
泰克tds 3052c?

网友E:
千万买有保修的,公司的东西坏的超级快

网友F:
鼎阳科技SDS5052X了解下?官网报价3.5W+,但肯定有的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千万买有保修的,公司的东西坏的超级快

就是这样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鼎阳科技SDS5052X了解下?官网报价3.5W+,但肯定有的谈。

多谢推荐!

网友:
做个记号,备用

网友G:
我去年8月买了一个泰克的MDO3024,28000多
用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去年8月买了一个泰克的MDO3024,28000多
用着还不错

多谢,京东上看MDO3024要4W出头,你这个价格很不错

带宽最少要300M,看来可以考虑MDO3032,350M带宽的,京东价是6W3,看来得加点钱了

网友G:
可以软件升级到500M的,不过机器配置的探头为TPP0250,带宽250 MHz,可以单买TPP0500B,价格也不太贵

其他的功能也可以升级的

网友H:
泰克MDO4034C,搞电力拖动的朋友公司用,还不错,是德对应的型号我们再用,LCD屏的那种,反应很慢

网友I:
麦科信新出的平板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软件升级到500M的,不过机器配置的探头为TPP0250,带宽250 MHz,可以单买TPP0500B,价格也不太贵

多谢,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泰克MDO4034C,搞电力拖动的朋友公司用,还不错,是德对应的型号我们再用,LCD屏的那种,反应很慢 ...

看着好贵,超预算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2000买个普源,剩下的28K买个顶配笔记本工作用也不错

元老别闹,公司不会允许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麦科信新出的平板示波器

还是要传统示波器,平板不考虑了

网友:
推荐罗德与施瓦茨的,10位ADC分辨率,10.1寸电容屏,存储深度每通道 40Mpt,颜值高,性能不错!
https://www.rohde-schwarz.com.cn ... e_63493-427459.html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很有用!

替你找供应商问了价格
MDO3032   46300元
MDO3024   29800元(现在涨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替你找供应商问了价格
MDO3032   46300元
MDO3024   29800元(现在涨价了)

如果可以升级,那不选mdo 3014或tds 3014c就可以了?

网友:
29楼推荐的RS的RTM3000确实不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可以软件升级到500M的,不过机器配置的探头为TPP0250,带宽250 MHz,可以单买TPP0500B,价格也不太贵

想了解一下,软件升级到带宽500M以及RF测试范围升到3GHz,要加多少钱呢(算破解吗)?
测RF信号是否还要另加配件呢?

网友:
测RF无需其他配件,你只需把信号加上就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想了解一下,软件升级到带宽500M以及RF测试范围升到3GHz,要加多少钱呢(算破解吗)?
测RF信号是否还要 ...

官方升级的是使用模块升级,价格非常贵

我是找朋友帮忙破解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官方升级的是使用模块升级,价格非常贵

我是找朋友帮忙破解的

看了一下你那台示波器升级的内容,功能涵盖多个应用领域,不愧是混合域示波器,
不知道这示波器的RF测试功能会不会很鸡肋呢,就是说测试参数只有少数几项
你朋友是销售示波器的吧,收多少升级费呢?

网友F:
鼎阳的示波器现在品质已经很不错了,性价比也很高:

其实对楼主而言,如果预算限制在3W以下的话,可以选择SDS5052X;要是可以适当超一点的话,都可以选择SDS5054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替你找供应商问了价格
MDO3032   46300元
MDO3024   29800元(现在涨价了)

居然还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鼎阳的示波器现在品质已经很不错了,性价比也很高:

多谢,表格超详细!

公司里面现在有4台示波器,都是普源的。。。

领导昨天表态,优先非国产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K:
看了一下你那台示波器升级的内容,功能涵盖多个应用领域,不愧是混合域示波器,
不知道这示波器的RF测试 ...

频谱的功能比较简单,满足基本使用吧

这个示波器也带信号发生器功能,可以综合使用

正弦信号可以到50MHz,方波25MHz

网友G:
引用 网友K:
看了一下你那台示波器升级的内容,功能涵盖多个应用领域,不愧是混合域示波器,
不知道这示波器的RF测试 ...

他说是给我帮忙升级的,不过我也私下给了点辛苦费,毕竟官方升级得不少钱

网友L:
楼主是要求300M以上,3万预算 进口品牌
这个要求也许认证样机可以,比如泰克MDO3032的官方认证样机

另外建议老的MSO2302A 更新一下最新版固件

更改原因:前面手误,型号应为MDO3032

网友M:
FPGA信号对示波器要求很高,不过用逻辑分析仪就行吧?

网友:
买示波器,当然是选择泰克或者安捷伦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是要求300M以上,3万预算 进口品牌
这个要求也许认证样机可以,比如泰克MDO3052的官方认证样机

多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M:
FPGA信号对示波器要求很高,不过用逻辑分析仪就行吧?

现在是缺一台示波器,所以需要再买台用。

网友:
这个型号小10万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表格超详细!

公司里面现在有4台示波器,都是普源的。。。

普源和普源不一样,当年的DS1052E旋钮老化折磨死人。不过赶上那些泰克DPO2000,一样崩溃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泰克MDO4034C,搞电力拖动的朋友公司用,还不错,是德对应的型号我们再用,LCD屏的那种,反应很慢 ...

是德对应的是什么型号?DSOX4034A,赶不上MDO4034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推荐周立功的30XX,比安捷伦泰克同级别的便宜点,主要是好用,存储深度大。我们办公室的一台5万多的KEYSI ...

致远3000系的,看起来不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带硬件低通滤波,电力电子环境下比较有优势,试用的时候测过。公司买了一台,不过不在我们这个城市,没长期使用过不知稳定性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楼主是要求300M以上,3万预算 进口品牌
这个要求也许认证样机可以,比如泰克MDO3052的官方认证样机

李老板也做泰克?MDO3052我在淘宝上看价格是5万左右,你那里3万能拿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软件升级到500M的,不过机器配置的探头为TPP0250,带宽250 MHz,可以单买TPP0500B,价格也不太贵

感谢xibuol提供的信息,可以买低价MDO3024再升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李老板也做泰克?MDO3052我在淘宝上看价格是5万左右,你那里3万能拿下吗? ...

前面手误,型号是MDO3032,350M两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G:
频谱的功能比较简单,满足基本使用吧

这个示波器也带信号发生器功能,可以综合使用

升级后感觉很值,功能挺多的,
如果后面入手,想请你朋友帮忙升一下级

网友G:
可以,这个没有问题

网友:
普元新出了 5000 系列  rmb 7000 起  另外可以配个逻辑分析和信号源选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表格超详细!

公司里面现在有4台示波器,都是普源的。。。

到时会觉得 相同价格 还不如国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考虑二手的,公司不会要二手的,手动笑哭

稳定可靠第一位。

固定资产,还有抵税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可以,这个没有问题

能否问问你的供货商,MDO3014价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O:
能否问问你的供货商,MDO3014价格多少?

含税260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德对应的是什么型号?DSOX4034A,赶不上MDO4034C?

不是DSOX4034A,M开头的,屏小反应慢,DSOX4024A用过,还不错,可能这个系列才是对于泰克MDO的。

网友O:
谢谢,你的示波器破解后原机是不是就不能保修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O:
谢谢,你的示波器破解后原机是不是就不能保修了?

这个应该属于软件上的破解,也不用拆机操作,理论上应该还是可以保修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G:
他说是给我帮忙升级的,不过我也私下给了点辛苦费,毕竟官方升级得不少钱 ...

楼主能不能私下联系一下你的朋友,可不可以帮忙升级,可付费,官方购买了逻辑分析和信号发生器模块,只能说好贵!

网友:
mark一下,最近也在看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属于软件上的破解,也不用拆机操作,理论上应该还是可以保修的

License 和出厂的不一样了,还是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P:
楼主能不能私下联系一下你的朋友,可不可以帮忙升级,可付费,官方购买了逻辑分析和信号发生器模块,只能 ...

你的机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黑色太炫,还是想整个传统低调的颜色。。。

3W买6台5000的,颜色不一样,周一到周六,每天用不同颜色来配衣服,低调的奢华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机器是什么型号的?

机器型号:MDO3024

网友:
示波器首推泰克的,我公司是代理的,可以给您优惠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楼主能不能私下联系一下你的朋友,可不可以帮忙升级,可付费,官方购买了逻辑分析和信号发生器模块,只能 ...

我在论坛找到了破解方法,亲测有效,你可一试: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927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在论坛找到了破解方法,你可一试: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9279-1-1.html ...

感谢,先看看,有没有机会

网友(2020-06-27):
楼主最后买的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