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低功耗的差分放大器

楼主(2019-04-12):
现在在做一个电池的红外通信的小东西,现有的是普通无载波红外通信,通信超过9600,距离超过10厘米基本不行了,红外接收用的是红外光敏三极管,该管寄生电容太大,
后来测试红外发射管反向用,效果很好,10M频率都没有问题,但需要用差分放大器检测,
求推荐低功耗的差分放大器,静态功耗<5uA,速度没什么要求,1M以内就行,能检测出5mV的电压变化即可,
求推荐,最好能在JLC买得到,

楼主:
一般集成的红外管功耗太大,不适用

网友A:
光敏三极管结电容大,换光电二极管,速度快得多BPW34、PD70这些,灵敏度发射管反向用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敏三极管结电容大,换光电二极管,速度快得多BPW34、PD70这些,灵敏度发射管反向用好得多 ...

感谢,我去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敏三极管结电容大,换光电二极管,速度快得多BPW34、PD70这些,灵敏度发射管反向用好得多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