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 环境下如何设置PIC18F66K22读保护?

楼主(2019-04-12):
最近用PIC18F66K22做开发,用IDE的 configuration bit 设置CPx位都为on.导出代码到h文件,编译后用ICD3烧录,可是任然可以用ICD3读取内部flash.读取configuration bit中的CPx也是为ON的。请问该如何正确设置读保护?十万火急。

网友A:
用IDE可以生成配置位的代码,加入程序中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DE可以生成配置位的代码,加入程序中就应该可以了。

这个知道。配置码只设置几个CPx.为ON就可以了?我是这么做的,但是不起作用

网友:
加读保护,好像只能读出前64字节吧

楼主:
这样设置没起作用。都读出来了。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多看看PDF吧,上面有,我用的44K22,代码应该是一样的(还要注意IDE上面是否把配置文件放在CODE中)
   // 加密配置(禁止读操作)
//Code Protection  Block 0
#pragma config CP0 = ON

//Code Protection  Block 1
#pragma config CP1 = ON

//Code Protection  Block 2
#pragma config CP2 = ON

//Code Protection  Block 3
#pragma config CP3 = ON

//Boot Block Code Protection bit
#pragma config CPB = ON //引导区代码保护

//Data EEPROM Code Protection bit
#pragma config CPD=ON

楼主(2019-08-21):
解决咯,方法是对的。只是我的代码里其他地方有自定义了 ON OFF这两个符号,导致配置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