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三菱Q系列PLC的DeviceNet模块配置软件GX Configurator2-DN

楼主(2019-04-12):
最近要用到三菱Q系列PLC(CPU型号:Q00UJ)和 DeviceNet智能模块(型号:QJ71DN91),   使用编程软件GX works2编程,在GX works2中的智能模块选项中没有该模块,网上查了一下,说是要安装GX Configurator2-DN配置软件。

请问哪位坛友有GX Configurator2-DN的?麻烦分享一下,实在是在网上找不到,这几天被它搞得头都大了。谢谢!

网友A:
这个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对不对

谢谢提供,但安装时出现这个提示,不知道哪里出错了,麻烦指出

英文意思是:已经安装了其他语言产品,卸载已经安装的产品后,请重新执行SETUP.EXE

可是我已经卸载相关三菱的软件了,只保留GX Works2,这是编程软件,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
我记着这个配置软件不用好像也可以,回头帮你找找

网友(2020-07-07):
应该是works2的语言和configurator2-dn的语言不相符导致的。在线等一个日语版的

网友(2021-08-16):
可以用FROM TO写一写就好了不用软件~我前阵子才刚用~跟ABB机器人通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