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stm32实时响应

楼主(2019-04-12):
目前使用一款别人开发的ADC采集系统,modbus-RTU通信实时采集ADC的数据,57600波特率下,采集系统收到modbus指令后间隔280us回传modbus指令,回传的指令还是经过滤波处理的ADC数据,求modbus实时通信算法。
STM32型号不限制,可以使用F1 F4系列都可以。
自己尝试使用STM32F429IGT6移植了freemodbus,也可以正常通信,不过实时性不高,用的是查询模式,
在while大循环中增加延时之后,发送指令和接收指令之间的时间变化明显,delay延时1秒就导致发送和接收的时间超过1秒,对于实时系统来说这是完全不能接收的。

freemodbus程序结构如下
while (1)
{
Delayms();
ADCAcquire();
//FreeMODBUS不断查询
eMBPoll();
}
想求一个实时性强的modbus stm32通信算法,不限于freemodbus,使用自己写的modbus程序也可以

拿逻辑分析仪测量过
单个字节时间长为176us,发送和接收的时间差为215us,前面说的280us是错误的。
因为图片太大,无法上传,只能图片处理之后上传

网友:
人民币今年升值幅度好大!!!

网友A:
二楼神人也!把我要说的说出来了!

楼主:
有想法可以提,有代码可以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想法可以提,有代码可以贴!

加一个0没兴趣,加00也没兴趣。也不会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神人也!把我要说的说出来了!

那我改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0没兴趣,加00也没兴趣。也不会搞!

好了 这下没有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0没兴趣,加00也没兴趣。也不会搞!

这下不存在有没有0的问题了

网友C:
1W?我有点兴趣。但是这个uS级真的有必要吗?

楼主:
7ms完成通信一次,设备运行周期是38ms一个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W?我有点兴趣。但是这个uS级真的有必要吗?

7ms完成通信一次,设备运行周期是38ms一个周期

网友:
280us挺快的了,你想做一个和他一样的?
另:你怎么知道他是280us后给你返回数据的?

网友:
280us是指解析完接受的数据+合成回包+发送的第一个字节的时间?

网友:
57600的波特率,发送一个字节的时间是173.6uS,假设通讯一问一答用20字节,光通讯就要耗时3mS多了,那个280uS有什么意义?

网友D:
280us连3.5字节的超时时间都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280us连3.5字节的超时时间都不到。

modbus标准是2个字节长度。要速度spi不行吗?

网友:
要遵循3.5T这个ModBus标准

网友:
dma 好些,不然如果有高频率的中断就会出现响应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楼神人也!把我要说的说出来了!

商业用途,开价100真的不好看。我的性格要不苦B自己,要不就最少开个1000咨询一下有经验的人。人家要不要是他的事,我们的态度要正确。
回想起那一年半年两点陪一个老抠画电路板得200元,我真是疯了!

网友E:
是不是看到100莫元反倒没兴趣了 还不如不挂悬赏 说不定正好有经验的网友倒是愿意热心解答一下

网友F:
楼主的程序绝对有问题,什么样的算法能占用1S的时间,1秒就是72M个机器周期

大循环的实时性系统里面基本就不允许有大一点的阻塞延时,比如100us就等于浪费了就等于浪费了100*72个周期的计算能力

网友:
楼主 用ethercat吧!串口完不成的!

网友:
只有DMA能满足

网友:
while里面为什么还要加延时?
Freemodbus发送和接收都是中断完成的。把ADC的滤波优化一下,采集放DMA,能做到多少就到头了

网友:
LZ这个系统里面,极限带宽是可以算出来的,有了极限带宽这个边界然后再去谈优化才有意义。
然后,LZ描述的实时性从根儿上就不对,实时性不是快就实时了,实时是一种确定性。

最后是这个程序的写法,freemodbus内部是一个典型的状态机写法,本身是非阻塞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协议栈在软件上是没有瓶颈的。
换句话说,让我来写这个程序,延时也好,重载任务也罢都不会对“实时性”或者说高优先级任务产生影响,虽然只有一个CPU,但是也完全可以做成非阻塞的模式。
By the way,主循环里面用一个阻塞的delay真的是小学生写法,哪里都不推荐这么搞的~

网友G:
要不了10000,五千就给你搞一个标快响应的。

他那个57600/280uS根本就不标准。

最起码需要600多uS,当然你实在需要280uS也行。

网友:
不到3.5T,不是标准modbus

网友:
5000块可以弄,低于这个就不弄了

网友:
3.5字节  modbus 这个绕不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业用途,开价100真的不好看。我的性格要不苦B自己,要不就最少开个1000咨询一下有经验的人。人家要不要 ...

这100也是个人出,公司也不会给我报销, 能做就做,做不了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程序绝对有问题,什么样的算法能占用1S的时间,1秒就是72M个机器周期

大循环的实时性系统里面基本就 ...

我只是想表达主循环会影响串口发送和接收的时间差,想找一个中断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看到100莫元反倒没兴趣了 还不如不挂悬赏 说不定正好有经验的网友倒是愿意热心解答一下 ...

好的 下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了10000,五千就给你搞一个标快响应的。

他那个57600/280uS根本就不标准。

如果公司能报销 多少钱无所谓 关键是不报销

网友H:
本来modbus轮询通信就不是很快,中间时间间隔也是必要的。  要求高可以自定义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来modbus轮询通信就不是很快,中间时间间隔也是必要的。  要求高可以自定义协议 ...

谢谢你的思路

网友:
其实你要想清楚 ADC 滤波值是什么时候的值。  如果ADC一直在采样 一直在滤波  modbus 拿走的可能是上一个值。这样就会很快,modbus 拿走就行了。如果是modbus命令来触发ADC采样然后滤波。。。。。 那,你这个设计有点问题啊感觉

网友:
追求性能的話,可以用我簽名的方案,採集終端可以讓對方定制,也可以你自己做。
多点採集的場合,可以通過一次廣播同步採集(各節點以光速同步);不要求同步的話,也可以支持終端主動上報數據,可以最快得到最新數據。
而且,你的代碼也可以簡化很多,中斷直接取數據即可。

网友:
哈哈,我这里有DMA Modbus 485 RTU的方案,楼主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但价格不会低

网友:
modbus是串口的吧  最简单用串口中断收dma发  中断里解析完数据填充数据发  原理上收发间隔100us都用不到  纯取决于填数数量

网友:
楼主这结构还实时个毛线  反正波特率低  串口中断手写个状态机解析一个小时也完了  自己赚这100墨渊吧

网友I:
用can吧,跑个modbus_on_can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can吧,跑个modbus_on_can

这个程序好写吗?还没有用过can

网友:
如果只有一个设备,自定义协议其实很方便

网友:
所有通信回传也不可能这么快的响应速度。最好理清你具体需要什么?

网友:
其实我没看明白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好写吗?还没有用过can

好写,参考ican的分包组包,使用扩展29bit id分配,论坛里大侠redroof发布过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ighlight=CAN+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