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stm32实时响应程序求助

楼主(2019-04-12):
更正错误
目前使用一款别人开发的ADC采集系统,modbus-RTU通信实时采集ADC的数据,57600波特率下,采集系统收到modbus指令后间隔280us(实测是215us)回传modbus指令,回传的指令还是经过滤波处理的ADC数据,求modbus实时通信算法。
STM32型号不限制,可以使用F1 F4系列都可以。
自己尝试使用STM32F429IGT6移植了freemodbus,也可以正常通信,不过实时性不高,用的是查询模式,
在while大循环中增加延时之后,发送指令和接收指令之间的时间变化明显,delay延时1秒就导致发送和接收的时间超过1秒,对于实时系统来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freemodbus程序结构如下
while (1)
{
Delayms();
ADCAcquie
//FreeMODBUS不断查询
eMBPoll();
}
想求一个实时性强的modbus stm32通信算法,不限于freemodbus,使用自己写的modbus程序也可以

网友A:
大循环中增加1秒延时?没见过这么写程序的。。。

网友B:
暴力的方法是把eMBPoll()直接放在3.5T定时中断里,就没有延时了。正常的做法是缩短主循环的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循环中增加1秒延时?没见过这么写程序的。。。

延时是模拟刷屏 按键检测等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暴力的方法是把eMBPoll()直接放在3.5T定时中断里,就没有延时了。正常的做法是缩短主循环的周期:) ...

这个想法比较好,不过这样会不会影响主循环的ADC采集

网友C:
串口接收时复位并启动某个定时器,用于检测帧结束,并在这个定时中断里处理数据,然后用DMA发送。

网友:
定时中断或者跑rtos都是常规方法了,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接收时复位并启动某个定时器,用于检测帧结束,并在这个定时中断里处理数据,然后用DMA发送。 ...

3.5T定时器产生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发送串口数据,这样会不会影响下一次接收串口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3.5T定时器产生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发送串口数据,这样会不会影响下一次接收串口数据? ...

将串口中断、3.5T定时器优先级设高些,可打断低优先级中断的那种。
为避免处理时间过长,可以在3.5T定时器中断里启动另一个低优先级定时器,在低优先级定时器里处理和发送数据。
补充一下: 串口接收数据也可以用DMA配合空闲中断,可减少CPU占用。

网友:
用RTOS分两个任务跑,响应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