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STM32F429接SDRAM和RGB888可行方案

楼主(2019-04-12):
如题,现在想STM32F429IG驱动一个RGB888的屏幕,然后肯定要接SDRAM,但是看到坛友很多都说,16bit的SDRAM会导致RGB888屏幕刷新率不高。。。所以想问一下有搞过的坛友么,刷新率大概多少?屏幕刷新的时候,会出现闪烁什么情况么?对了,顺带问一下,如果外接FLASH,采用什么方式接?可否有型号推荐,我看了一下,好像不支持QSPI。。。有点头疼!!!然后,如果实在没办法,估计到时候只能选择stm32f746ie,这个可以接QSPI,但是具体MCU价格未知。。而且还有就是这个MCU新出来的,供货是否稳定也需要考虑!!!

网友A:
这么蹩脚,  直接上972, 单片芯片集成64M DDR   2层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蹩脚,  直接上972, 单片芯片集成64M DDR   2层板搞定

972多少钱可以搞定?还有资料开放程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蹩脚,  直接上972, 单片芯片集成64M DDR   2层板搞定

我刚刚去查了一下官网上面,这个资料基本不开放啊!!!又是要向供应商要资料,而且还有可能要签协议!!!太鸡儿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去查了一下官网上面,这个资料基本不开放啊!!!又是要向供应商要资料,而且还有可能要签协议!! ...

972资料非常全,都在Github上了,你不要错怪新唐。github搜下新唐的英文名字就搜到了,裸奔还是跑Linux都行

网友B:
这个是新塘的芯片,除了有一些坑之外,芯片本身资料其实已经很公开了,到处都可以下载到资料的。不需要签什么狗屁ND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新塘的芯片,除了有一些坑之外,芯片本身资料其实已经很公开了,到处都可以下载到资料的。不需要签什 ...

我查看了一下,一些外设驱动代码确实公开了!!!但是参考寄存器方面的资料好像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看了一下,一些外设驱动代码确实公开了!!!但是参考寄存器方面的资料好像找不到!!!  ...

全部资料都公开, 包括手册,编程资料(还是中文的);     芯片价格  35零售;

千片含税    28

STM32 用于不外扩 SDRAM 的项目有优势;  如果还要挂个 SDRAM ,挂个NAND 那些就没有优势了;

网友:
古二真,但是新唐的芯片有一些坑,最好是把所有的需求都评估一下再入手

网友C:
972有啥坑,过来人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去查了一下官网上面,这个资料基本不开放啊!!!又是要向供应商要资料,而且还有可能要签协议!! ...

NUC972在github上资料都开放,很全!

网友:
NUC972我已经用它做过东西,很好用的芯片,就是体积太大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看了一下,一些外设驱动代码确实公开了!!!但是参考寄存器方面的资料好像找不到!!!  ...

只能说你根本没有好好找。我用过很多单片机,NUC972的资料是我见过第二多的!第一留给STM3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72有啥坑,过来人说一下。

要说坑,就是它的外设,如串口,IIC,SPI这些没有DMA,都要用中断来完成。所以CPU会比较忙碌。外设的功能也比较单一,不像STM32的每个外设都很强大。

网友:
围观一下,也许以后用得上。

网友:
标记!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说坑,就是它的外设,如串口,IIC,SPI这些没有DMA,都要用中断来完成。所以CPU会比较忙碌。外设的功能 ...

牛逼啊!!!再问一下,如果裸奔,flash怎么解决呢!!!

网友:
NUC972 记号,多谢!

网友E:
直接用32bit的SDRAM不就好了吗?去看安富莱的资料吧,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要说坑,就是它的外设,如串口,IIC,SPI这些没有DMA,都要用中断来完成。所以CPU会比较忙碌。外设的功能 ...

GPIO 时钟只有 12M 无法用PPL 时钟,做一些高速IO翻转 速度最高 6M ,与 72MHZ 的 STM32103 的18M  IO翻转 速度差太远  ,外部晶振固定为12M 无法更换,更换后不支持USB ISP 下载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GPIO 时钟只有 12M 无法用PPL 时钟,做一些高速IO翻转 速度最高 6M ,与 72MHZ 的 STM32103 的18M  IO翻 ...

上了Linux后,只有更新应用就好了,不用刷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F:
GPIO 时钟只有 12M 无法用PPL 时钟,做一些高速IO翻转 速度最高 6M ,与 72MHZ 的 STM32103 的18M  IO翻 ...

对比IO翻转速度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72M的STM32 以18M 的速度做IO 翻转, CPU 的资源占用就100%了;  972 的CPU 占率或许只有10%

如果某个项目,需要用到高速IO翻转,而且应用简单的,那么肯定是用STM32

如果某个项目,有网络,图形界面。。。。复杂的应用(大内存,高主频、复杂的软件),那就应该用972 或者是A7 ,A8 的解决方案;上linux平台

CPU 有没谁最好,谁不好的说法,只有是对应某一个项目是否最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逼啊!!!再问一下,如果裸奔,flash怎么解决呢!!!

我的产品上,就是一片NUC972加一片SPIFlash就能运行了。CPU内部固化了启动代码,它负责配置系统时钟并初始化DRAM,然后把我的bootloader加载到DRAM然后跳转;而我的bootloader在加载自己的application然后跳转。
当然也可以直接让启动代码加载application到DRAM运行。
我需要bootloader是因为借助它可以安全的实现应用程序升级:应用运行起来之后,会从网络下载新版本写道flash升级区,然后重启由bootloader把镜像搬到应用区;在搬运之前和之后都会哈希校验以确保镜像完整且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IO翻转速度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72M的STM32 以18M 的速度做IO 翻转, CPU 的资源占用就100%了;   ...

同意!单片机种类繁多,根本不存在完美的,只有适不适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GPIO 时钟只有 12M 无法用PPL 时钟,做一些高速IO翻转 速度最高 6M ,与 72MHZ 的 STM32103 的18M  IO翻 ...

翻转这速度也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对比IO翻转速度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72M的STM32 以18M 的速度做IO 翻转, CPU 的资源占用就100%了;   ...

图像CIS扫描要用到SdRAm 和高速GPIO

网友(2021-01-27):
引用 网友F:
图像CIS扫描要用到SdRAm 和高速GPIO

高速gpio怎么理解?

网友(2024-03-30):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32bit的SDRAM不就好了吗?去看安富莱的资料吧,就是这样用的

32bit的sdram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