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步进电机控制器初始参数怎样填写。

楼主(2019-04-12):
因为初次遇到步进电机,问的多了厂家有电烦,所以特请教坛友这几个参数怎么填写:
1,步距角:电机上 有,容易填。
2,细分:电机上有,容易填。
3,启动频率:这个该怎么填?电机细分频率为1600,不是应改填1600吗?难道填个小数例如100,从小到大开始?那还不如填0算了
4,加减频率:这个该怎么填?每次填个数例如100,这样电机转速会大小变?
5,方向:这个好填,0为正,1为负
6,速度:初始设定速度?那不是和启动频率一样?
7,单圈距离:是不是转完一圈所需的长度,应改是角度吧,不是360度吗?
8,运行距离:电机不是一直在转圈吗?那不是一直在运行?这个距离有意义吗?

初次接触,不好意思,可能问题有些幼稚,让大家见笑,但我想很多朋友初次用应该都会遇到的,谢谢!

网友A:
前后D了两台雕刻机,当时找了些资料见附件,你参考下咯~我觉得你这些参数应该要找找你这个控制器的说明书才好理解,我用的mach3设置没你复杂~

(以下是个人理解,我也是边玩边网上找资料学的,有错请指正哈:)
1.略

2.细分:步进驱动器通过调节电流波形,对原始步距角进一步细分,如8细分,即原本一个脉冲走一个步距角,现在走1/8个,例如原1.8度步距角,一圈就是360/1.8=200个脉冲,用8细分就是一圈要8*200=1600个

3.启动频率:参考步进的扭矩与频率的曲线,启动频率设置太高,扭矩低带不动负载,会堵转,掉步

4.加速度频率:启动频率到达目标频率的快慢,mach3中是直接设置加速度的~

5.略

6.速度:进给速度,目标机构的运动速度

7.单圈距离:例如丝杆,一圈的导程距离,一般小雕刻是1605的丝杆,就是直径16,导程5mm(一圈轴向走5mm,反推一下就知道1mm需要多少脉冲信号或一个脉冲信号能走多少mm,就是机器的分辨率了),同步轮的话,就齿数x节距的算下就好了

8.运行距离:结合具体的控制器,设定运动机构的运行距离

by the way:参数的单位往往能提供一个很好的理解参数含义的线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D了两台雕刻机,当时找了些资料见附件,你参考下咯~我觉得你这些参数应该要找找你这个控制器的说明书才 ...

好的,谢谢!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后D了两台雕刻机,当时找了些资料见附件,你参考下咯~我觉得你这些参数应该要找找你这个控制器的说明书才 ...

这个真是太棒的资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