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千兆网卡能用网线直接连起来通信吗?

楼主(2019-04-12):
两个千兆网卡能用网线直接连起来通信吗?要不要交差那种线?

不是能连起来就行,要连起来是千兆才行。百兆不行,要千兆的,百兆有路由可以用,没有千兆路由。

直接指定IP 没有交换机。用来共享传文件,Win10和win7之间。

更新:

已知道百兆最好交差线联机,直连线在网卡自动反转的话也可以联机,这个没有错的。不讨论了。

千兆的话,交差线分两种,一般百兆只是用了 1236 两对线的,交差就是 12 和36 交换。千兆的交差线要不要 交差 45 和78 两对线,毕竟交差一部分 ,另一部分直连 也是有这样的线。还是要全部4对线都交差,
或两种都可以,只要网卡自动反转就行?会自动反转一部分吗?还是反转后兼顾兼容性 变成了100兆网卡?

还是千兆网卡也支撑自动反转的,自动反转的话,要两张网卡都支撑的吗? 还是只有一张支持就行了?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呀

网友:
两台电脑直连

网友:
肯定可以

网友:
两个电脑,如果支持自动极性交换,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没有千兆路由?

网友:
以前的网卡需要交叉的网线才行的。

后来就不需要了。

网友:
需要网卡支持自动极性翻转,不是特别老古董的网卡都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千兆4对线同时支持收发,不存在交叉

网友:
如果两个都是千兆网卡就可以直连,不要交叉线,因为千兆网卡能自动翻转,亲试有效。

网友:
以前是需要交叉网线,现在的都支持自适应。完全支持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