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支持0V充电的多串锂电池保护芯片?

楼主(2019-04-12):
有没有支持0V电池充电的多串锂电池充放电保护芯片?
因为产品出口的,海运,储存,销售周期很长。出售的产品总有个别电池包出现放电到0V的现象,目前使用的保护IC,不支持0V充电,遇到这种情况就充不进电了。所以想问问大家有没用过支持0V充电的多串锂电池保护IC?

网友A:
多串还要0V,基本只能用低功耗mcu自己做了。参考一些早期电动工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串还要0V,基本只能用低功耗mcu自己做了。参考一些早期电动工具电池

单节的支持0V充电的网上能搜到,多串的没搜到,所以来问问大家。
用低功耗单片机的话大多数时间估计都在休眠,定时唤醒AD采样,过充过放保护应该问题不大。但短路保护这些肯定没硬件实现的及时。
你说的电动工具的有可以参考的资料吗?

网友B:
放到0V就报废了吧,严重受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到0V就报废了吧,严重受损啊

现在的三元锂电问题不大,对容量有可能会有损伤,但不会报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三元锂电问题不大,对容量有可能会有损伤,但不会报废。

不会鼓包之类的有危险吗?如何区分可以安全过放的电池呢?

网友A:
找一块卜派,百得18V锂电池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鼓包之类的有危险吗?如何区分可以安全过放的电池呢?

我是用的18650动力三元锂电池,遇到多个放电到很低,甚至到0V的了。电池没鼓包(也可能是钢筒的缘故能耐大的压强,也可能有泄压装置),想办法重新充电后又可以正常使用了(使用普通充电器会以为短路了一直保护打嗝),充完电后测了容量,变化不是太大。

至于软包的三元聚合物电池,估计会变成气球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块卜派,百得18V锂电池看看就知道了。

你说的这几个牌子的0V充电功能,是电池真的放电到很低的电压了,而不是因为保护板过放电保护了,关闭了放电MOS管,在保护板输出测量电压为0V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18650动力三元锂电池,遇到多个放电到很低,甚至到0V的了。电池没鼓包(也可能是钢筒的缘故能耐 ...

18650没道理不产生气体啊,那个钢桶不会涨起来的,涨起来之前就炸掉了,软包还可以看到鼓了可以预知,18650根本发现不了。。
过放过的电池我都扔掉了,不敢用啊

网友:
另外加电路来做,不过多串这样子很容易出问题,再说这种情况会有明显的不均衡出现,电池组的可放电容量也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650没道理不产生气体啊,那个钢桶不会涨起来的,涨起来之前就炸掉了,软包还可以看到鼓了可以预知,186 ...

我实际测试过,三洋,sony动力锂电池放到0v,0.5c充电,80%以上还能正常使用,内阻变大30%~70,,容量为标称的80%~95%.三星lg的也可以这样,效果远差于sanyo sony,激活的成功率低于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几个牌子的0V充电功能,是电池真的放电到很低的电压了,而不是因为保护板过放电保护了,关闭了放 ...

电池放到0V,保护板放电自然关闭了,但是可以充电,因为板子是充放电不同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到0V,保护板放电自然关闭了,但是可以充电,因为板子是充放电不同口的. ...

嗯,我已经找到同口充放电的,支持0V充电的保护IC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已经找到同口充放电的,支持0V充电的保护IC了。

什么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已经找到同口充放电的,支持0V充电的保护IC了。

分享一下什么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下什么型号吧

比如中颖的SH367103,还有别的一些品牌,蛮多的,2~7串等等保护IC,都有支持0V充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8650没道理不产生气体啊,那个钢桶不会涨起来的,涨起来之前就炸掉了,软包还可以看到鼓了可以预知,186 ...

18650都有安全阀,内部压力高时会打开,正极附近那几个小孔就是排气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8650都有安全阀,内部压力高时会打开,正极附近那几个小孔就是排气孔

问题是如果真的都有的话,就不会有电动车放礼花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如果真的都有的话,就不会有电动车放礼花的事情了…

以下摘自我使用的18650的手册:
7.4 安全性能 Safety Performance.
7.4.1 外部短路测试 External Short-Circuiting Test (25±2ºC)
电芯以标准模式充电, 将电芯的正极和负极以一根电阻为100mΩ的导线相连接, 并维持1小时。
    标准: 不起火,不爆炸, 电芯表面温度不超过150℃。
Cells are charged per Standard Charge, 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terminal is connected by a 100mΩ-wire for 1hour .
Criteria : No fire, No explosion, The temp of the exterior cell shall not exceed 150℃.
7.4.2 热冲击测试 Heating Test
  电芯以标准模式充电, 置入鼓风烘箱中并以5℃/min的速率升温至130℃,在130℃下维
持30min。
            标准: 不起火,不爆炸
Cells are charged per Standard Charge and heated in a circulating air oven at a rate of 5ºC
per minute to 130ºC. and remain then oven at 130ºC for 30 minutes.
  Criteria: No fire, No explosion.
7.4.3 过充电测试 Overcharge Test
  电芯以标准模式放电, 然后以3C恒定电流充电直到电压达到5V并维持7.小时, 测
试中应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标准: 不起火,不爆炸
Cells are discharged per Standard Charge, then charged at constant current of 3C till the voltage reaches 5V for 7hrs. Not should have any protect during testing.
   Criteria: No fire, No explosion.
7.4.4 过放电测试 Overdischarge Test
电芯以标准模式放电后,然后用30Ω的电阻将电池正负极相连24h。
标准: 不起火,不爆炸
Cells are discharged per Standard Charge, then connect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terminals with a resistor of 30Ω for 24 hours.
Criteria: No fire, No explosion.

网友D:
0v 禁充是安全考量, 你不怕死就无需用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0v 禁充是安全考量, 你不怕死就无需用保护电路。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厂家推出支持0V充电的保护芯片?

网友E:
我的老华硕笔记本,因为充电电路坏了,只好拆下外接imxb6充,但是过放0V B6检测失败不能充说连接断了,直接给笔记本电池12V(电池4S)加上半分钟,就有电,可以半正常充电了(主要是此时电压不够高,4S检测失败,用镍镉模式充)等电压正常换锂离子方式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老华硕笔记本,因为充电电路坏了,只好拆下外接imxb6充,但是过放0V B6检测失败不能充说连接断了,直接 ...

不知道过放后除了对容量有损伤,重新充进去电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
楼上的朋友所说的又让我有点担心安全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过放后除了对容量有损伤,重新充进去电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
楼上的朋友所说的又让我有点担心安 ...

我们给德国佬做的工具BMS 。年出货150万个包往上。明确要求0V起充。充10分钟没到单节电池电压2.5V 则认为电池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给德国佬做的工具BMS 。年出货150万个包往上。明确要求0V起充。充10分钟没到单节电池电压2.5V 则认为 ...

也是用的18650的三元动力锂电池吧?

网友:
基本知识,锂电池0v 后有一定几率短路,短路可能出现在充电的任何时候。也就是要不短路,要不正常。 你这样做,是在赌运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用的18650的三元动力锂电池吧?

是三元锂动力锂电池.

网友:
都0V了,电池组还能用吗?

网友:
DW01B单节只持0V充,多节的没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