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邪门之事,莫大的纯净版都搞不定了。。。。

楼主(2019-04-12):
G41芯片组,E7500的U,居然搞不定莫大64位纯净版权WIN7?

用老毛桃U盘,居然出现哭脸,不能启动到微桌面。。。。。。

网友A:
哭脸不是win1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哭脸不是win10吗?

因WIN7无解,所以用老毛桃(WIN10版本)尝试,也是这逼样。。。。

网友B:
引导方式改一下试试

网友:
假如试过好几种PE都进不去PE桌面的话,100%怀疑硬件有隐患了,例如内存\主板\cpu不稳定.

网友:
前面说
哭脸是win10的,  那WIN7就没有哭脸了吧?,  那 也是这逼样, 啥意思呢,    如果WIN7不是这样,  应该有蓝屏错误码

网友:
用软碟通写入试试

网友:
是不是内存有问题?蓝屏代码下面写着一串英文啊

楼主:
可是这家伙win7的32位完全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这家伙win7的32位完全正常。。。。。

如果你的RAM大于4G,32位正常就可以说能了

网友D:
现在的老毛桃就是个大流氓软件,自动往你的机器里注入360/2345的垃圾。

网友E:
32位系统访问不了大于4G的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RAM大于4G,32位正常就可以说能了

因为是老机器,所以想加内存跑快点,所以用上了双2G条构建双通道,既然4G内存了,搞32位那不是太浪费了嘛,所以搞64位是目标,无奈不成功,,,求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老毛桃就是个大流氓软件,自动往你的机器里注入360/2345的垃圾。

现在不是在讨论流氓不流氓的事情,现在是先得把64位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位系统访问不了大于4G的内存。

这个我知道的,所以想搞成64位,32位成功说明硬件上没问题而已。。。。多谢了。

楼主:
装64位WIN7,老是卡在这里。。。。

用软碟通写的WIN7原版镜像,U盘启动就卡在这了。。。。。

网友:
64位好像4G也能装,你先拆掉一半内存

网友:
之前用的G41,年前才换掉,64位没有问题的;好好看看内存吧

网友F:
最后的救赎一般是安装光盘

网友G:
看样子就是你后加的内存条出问题了。
2G+2G给64位系统也怎么流畅。

网友H:
应该是后面加的内存有问题,最好后面加的内存条和前面是一样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样子就是你后加的内存条出问题了。
2G+2G给64位系统也怎么流畅。

后加内存在32位下能开机啊,只是不能使用完全4g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后面加的内存有问题,最好后面加的内存条和前面是一样的型号

有此考虑,去掉原装单根2g,因为找不到同型同批次内存,另换上了同型同批次内存2g条2根,开机正常,win32正常,win7卡死,win10出哭脸。。。。。

网友:
什么个破标题

网友:
都是直接下载MSDN版本的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的救赎一般是安装光盘

曾经也是用光盘解决过一个U盘解决不了的事情。可今天这事情,用光盘启动 U盘启动,都是到GHOST搞WIN7.ISO,结果一样,都是卡到那个微软的旗帜那里不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导方式改一下试试

您的意思是引导方式应该如何改动?

网友I:
估计是内存有点问题!

网友J:
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内存相关的设置项,例如Memory Remapping,Memory Hole之类的,有的话修改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估计是内存有点问题!

为什么都怀疑是内存?用原装的2G条,装32位WIN7正常,装64位卡旗帜。。。。。。换两条同型同批内存,装32位正常,64位同样卡旗帜。。。。。。

网友K:
不要用GHOST,用光盘镜相引导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要用GHOST,用光盘镜相引导安装

谢谢,上面第五张图就是光盘镜像安装的情况。。。。。。

网友:
硬盘格一下  也许引导方式变了 也许硬盘变成动态分区了也会这样

网友:
曾经有一台联想笔记本装win8的,我换成win7死活也是启动界面卡死。跟你的一样,重装n次都不行,后来换个硬盘就ok了,原来里面是256G的山寨SSD盘,后面换了个京东新买的金泰克128G一次就装OK了,没搞明白原因,山寨SSD用来存数据都是正常的,就是装系统不好使

网友:
新、老两条内存交换一下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内存相关的设置项,例如Memory Remapping,Memory Hole之类的,有的话修改一下试试。 ...

果然是大师的眼光。。。本系统不存在内存重构建问题。简单的一个系统安装过程。

最新的发现如下:同是一款联想的启天7198机器。两机BIOS日期不一样,但一个能64位,一个卡死。。。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就是本贴有问题的。

网友:
装原版;ghost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缺陷

网友:
看看BIOS里OS Optimized defaults的设置,还有引导方式设置,选Legacy boot,不用UEFI试试。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最后换硬盘完结.

楼主(2019-09-20):
把36楼前版BIOS拷贝到后版里如何?

网友:
加了第二条不同的内存,铁定第二条内存引起~~之前给公司电脑加内存,也这样,后来找了个兼容性好的山寨条搞定

网友:
换硬盘试试

楼主:
换硬盘?该DISK装32位无鸭梨。。。。

网友:
可能是 BIOS  设置的问题    恢复一下默认 还不行就刷个 别的 BIOS 版本试试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都怀疑是内存?用原装的2G条,装32位WIN7正常,装64位卡旗帜。。。。。。换两条同型同批内存,装32 ...

你这机器只支持32位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机器只支持32位win7?

纳闷的就是这了,要说CPU也支持64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纳闷的就是这了,要说CPU也支持64位的,。。。。

你这个好像是品牌机?
要不问下厂家售后?

网友:
只用一条内存条试试呢?

网友M:
另外既然有两台一模一样的电脑,可以先在另一台电脑上装好系统,测试ok以后,把硬盘换过来试试,bios也设置成一模一样。以前网吧机不都是一台电脑上上装好,然后硬盘对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另外既然有两台一模一样的电脑,可以先在另一台电脑上装好系统,测试ok以后,把硬盘换过来试试,bios也设置 ...

网吧硬盘对拷,估计都是N年前的事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G41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吧硬盘对拷,估计都是N年前的事了。。。。。

CPU  太老了,我以前的老电脑装WIN10就是这样的,还有,可能硬件那里有不兼容的情况发生

网友(2019-11-17):
新内存条插上后信号完整性不行了,对调内存条或者换条子试试。我遇到过。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源完整性问题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是启动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