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PM模块短路的原因?

楼主(2019-04-12):
    最近使用一款国产的IPM模块600V/20A(士兰微SD20M60AC),做伺服驱动器,电机平稳运行时,IPM模块工作正常。 当电机发生共振时,IPM模块的直流母线两端(P对NU, NV, NW)会击穿短路,(同时,UVW三相对COM也短路)。

短路后的IPM模块并没有烧焦的痕迹,初步怀疑是电压击穿,  尝试过在直流母线两端并接400V的TVS管,以及并接470V压敏电阻,也起不到保护作用。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请帮忙分析一下, 以下是电路图:

网友:
软件里面要做好过压保护啊,最好硬件保护,过压封锁ipm输出,还有母线上的吸收电容,参考一下成熟的驱动器

网友A:
电机发生共振是在低速?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发生共振是在低速?高速?

是在高速下发生了共振,PID参数不合适时可能会发生共振

网友B:
电机发生共振?这个是什么意思?是电机震动起来了吗?如果是共振,那是急换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发生共振?这个是什么意思?是电机震动起来了吗?如果是共振,那是急换向了吧? ...

也可以理解为电机震动,不过你好像没有关注到重点,就是为什么震动情况下会导致IPM模块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理解为电机震动,不过你好像没有关注到重点,就是为什么震动情况下会导致IPM模块损坏? ...

电机震动,你要看是电机自身的线圈相序不稳引起的,还是外界的震动源引起的震动。

网友B:
共振的情况下,要看你的电机轴有没有加载什么其他的负载。如果有负载的话,电机震动相当于制动刹车了。产生了反电动势。导致了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振的情况下,要看你的电机轴有没有加载什么其他的负载。如果有负载的话,电机震动相当于制动刹车了。产生 ...

谢谢您的分析,我开始也怀疑是反电动势回馈至直流母线的影响,于是加了400V的TVS管和470V的压敏电阻,IPM的耐压是600V,结果IPM还是会损坏,但是TVS和压敏电阻并没有损坏,感觉不像是过压导致。目前怀疑是反电势干扰到IPM模块内部的逻辑电路,导致上下管直通损坏,由于出问题的瞬间太快了,还没捕捉到这个波形,空气开关就跳闸了

网友C:
没有把母线电压挂出来啊?我感觉是电机振荡,发电时回馈能量到母线,然后你软件没有保护,硬件也没有,这个ipm我们用的也不少了,没你说的那么不堪啊

网友:
还有吸收电容你有没有加啊,这个也很重要啊

网友:
电机在高速时震动,怀疑是换相不及时,IPM模块过流引起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把母线电压挂出来啊?我感觉是电机振荡,发电时回馈能量到母线,然后你软件没有保护,硬件也没有,这个 ...

谢谢你的指教,你所说的吸收电容是指直流母线上的大电解电容吗?直流母线电压是320伏左右,两端并接了两个330uF/450V的电解电容。电机正常运行时,直流母线电压的波动是±5伏。

网友D:
士兰微的IPM模块怎么样 ,有批量使用的经验吗? 还有包括国产一个领一个品牌 Xiner(芯能半导体) 做伺服驱动器 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士兰微的IPM模块怎么样 ,有批量使用的经验吗? 还有包括国产一个领一个品牌 Xiner(芯能半导体) 做伺服驱动 ...

芯能半导体我看别人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士兰微的IPM模块怎么样 ,有批量使用的经验吗? 还有包括国产一个领一个品牌 Xiner(芯能半导体) 做伺服驱动 ...

士兰微IPM的还没批量使用,听厂家说杭州之山智控有批量在用,有坛友在用的也可以出来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能半导体我看别人有用过

士兰微的IPM是兼容仙童(已被安森美收购),芯能的刚查了一下好像是兼容三菱的IPM,看了芯片介绍,各种保护功能看起来更完善。希望有在用的坛友能说说使用体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你所说的吸收电容是指直流母线上的大电解电容吗?直流母线电压是320伏左右,两端并接了两 ...

吸收电容不是母线电容啊,一般是薄膜无感电容,容值比较小,你这个1uf就够了,用来吸收igbt开关导致的母线尖峰电压,tvs或者压敏效果都不会太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士兰微的IPM是兼容仙童(已被安森美收购),芯能的刚查了一下好像是兼容三菱的IPM,看了芯片介绍,各种保护 ...

完全兼容三菱的PS21765 PS21767 ,应该是抄的,不知道使用起来怎么样;
现在一个2kW的伺服驱动器才卖600元不开票;
真TM便宜

网友D:
attach://458476.png
这个是网上流传的高仿EP100的驱动电路,靠6个光耦实现UVW上下桥臂的互锁,防止程序错误导致的上下桥臂的导通;

这个驱动器卖600元不开票;我打算测好了,拆开看一下后面的IPM模块到底是用三菱的还是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全兼容三菱的PS21765 PS21767 ,应该是抄的,不知道使用起来怎么样;
现在一个2kW的伺服驱动器才卖600 ...

这么便宜,什么牌子的? 我们买松下得好几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收电容不是母线电容啊,一般是薄膜无感电容,容值比较小,你这个1uf就够了,用来吸收igbt开关导致的母 ...

我明白了,这个电容有的,我一般称它为CBB电容或金属膜电容,在楼主位贴出来的电路图中的右上角位置,不过容量取的0.1uF,是IPM的datasheet的推荐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ttach://458476.png
这个是网上流传的高仿EP100的驱动电路,靠6个光耦实现UVW上下桥臂的互锁,防止程序错 ...

如果是仿迈信的肯定就是三菱模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这个电容有的,我一般称它为CBB电容或金属膜电容,在楼主位贴出来的电路图中的右上角位置,不 ...

加大吸收电容,此电容需要用高频无感电容,而且需要最靠近IPM直流输入处。振动的原因需要查一下你输出的电压是否发生了相位突变,相位突变在电机内会形成很大的励磁电流,造成IPM过流,同时IPM启动保护关闭时,过高的di/dt,造成很高的dv/dt,此时防止电压过压,只有加大电容限制dv/dt,而且要求是无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仿迈信的肯定就是三菱模块

迈信原装的是三菱模块,网上的图纸是飞思卡尔模块【更正一下 是仙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tach://458476.png
这个是网上流传的高仿EP100的驱动电路,靠6个光耦实现UVW上下桥臂的互锁,防止程序错 ...

你发的这个驱动器用的IPM模块,看封装是和我用的一样的,应该就是安森美 或国产的士兰微,   不知道这个驱动器稳定性如何, 你测试完后能分享一下心得吗? ,或者能否提供购买渠道,我买个回来研究研究,不胜感激。

网友:
没带过流保护?加上试试。这个模块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迈信原装的是三菱模块,网上的图纸是飞思卡尔模块

飞思卡尔什么时候做模块了?是仙童的吧,仙童的那个不是原装的,换句话说就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思卡尔什么时候做模块了?是仙童的吧,仙童的那个不是原装的,换句话说就是假的 ...

  说错了 是仙童的
三菱的模块是 PS21767 (30A)  PS21765 (20A)
仙童的模块是 FSBB30CH60

网友H(2020-02-26):
遇到跟楼主类似的问题,请教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分析结果方不方便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遇到跟楼主类似的问题,请教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分析结果方不方便说一下。 ...

这个项目搁置了有大半年时间,今年重新改了PCB板,打样还没回来。后续有什么进展欢迎一起交流

网友I(2020-10-22):
引用 楼主:
这个项目搁置了有大半年时间,今年重新改了PCB板,打样还没回来。后续有什么进展欢迎一起交流 ...

楼主,现在怎样了?我之前使用了仙童的,结果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士兰微的高侧输入电压的最大值才16.5,比仙童的低了2V,目前在市场上有时候也莫名其妙的模块失效,目前都找不出到底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现在怎样了?我之前使用了仙童的,结果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士兰微的高侧输入电压的最大值才16.5,比 ...

我采纳了20楼的方法,同时IPM的驱动电源15V加了稳压管,问题就解决了,感谢20楼坛友 ilan

网友(2021-02-10):
请问,士兰微的ipm模块用的如何?相比安森美的有价格优势么?

网友:
电机高速振荡  就会引起母线电压上升,如果不做保护的后果就是ipm坏掉,另外15V那个地方也极易把模块击穿

网友J:
硬件设计问题很大,没有看到吸收电路,刹车电路,还有自举电容用钽电容是败笔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硬件设计问题很大,没有看到吸收电路,刹车电路,还有自举电容用钽电容是败笔 ...

感谢指出问题,自举电容建议用什么类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出问题,自举电容建议用什么类型的?

X7R MLCC就可以,还有就是IPM开关频率不要过快,否则很容易炸管

网友(2021-06-09):
引用 网友G:
加大吸收电容,此电容需要用高频无感电容,而且需要最靠近IPM直流输入处。振动的原因需要查一下你输出的 ...

您的意思是ipm保护关断后,线圈上可能没有正确的续流通道是吗?

保护时应该所有igbt管全关断,这时反电动势作用在线圈上,导致体二极管承压,电压过大导致反向击穿,而且是上下管的体二极管都可能击穿,也就是你说的u,v,w对p和com都短路。

这种情况,该如何进行保护呢,我感觉只有让电机立刻停下降低反电动势才行啊

网友:
母线上的吸收电容,俗称黄电容的放置位置很重要

网友:
ipm保护好像只会关闭下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采纳了20楼的方法,同时IPM的驱动电源15V加了稳压管,问题就解决了,感谢20楼坛友 ilan ...

请问这个15v是什么情况下会导致电压不稳?输出功率太大还是有反向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