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流有刷正反转电机灭弧电路

楼主(2019-04-13):
直流有刷电机调速一般是用个二极管做续流。但是又要调速又要正反转的,用继电器控制正反转的话。应该如何加续流,灭弧电路。不加的话,正反转切换时,碳刷有非常大的打火花。

网友:
我一般是tvs

网友:
电机两端并联RC吸收电路不知可否
一般的玩具车是电机上直接并联0.1uf瓷片电容

MOS管H桥驱动,PWM调速、正反转、似乎都挺好的,切换方向可以PWM平滑过渡,就没那么大冲击了。。

网友:
用mos的H桥

网友A:
电机停下在换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停下在换向

继电器控制启停兼做换向的,只要一动作就有火花,怎么停?

加个电子开关做启停,配合继电器换向就是软启动的原理!

如果用H桥,就是变频器的原理!

网友:
MOS+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控制启停兼做换向的,只要一动作就有火花,怎么停?

加个电子开关做启停,配合继电器 ...

这肯定要有MOS配合才行

直流电机还是H桥控制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