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种9V规格的可充电池,输出是不是经过DC-DC

楼主(2019-04-13):
标称电压是8.4V,按照锂电的特点,1.2*7=8.4V,很好理解,但产品描述上说“电力用完前,电力保持不变”,意思就是指,跟普通电池相比,使用过程中输出的电压和功率保持不衰减。那应该是使用了DC-DC电路。既然使用了DC-DC,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做到9V输出?

网友:
这种电池一般是单芯锂电池加升压板

网友:
还有一种是5v充电 电压经过升压板到8.4v直接充,里面两串锂电池

楼主:
好像有两种,一种是电池直接输出,如下: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ns=1&abbucket=6

另外一种是带DC-DC输出,如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mp;spm=a230r.1.14.3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像有两种,一种是电池直接输出,如下: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23.43fc5559YD ...

哪种好点?

网友A:
带DCDC的有干扰嫌疑,双串就是电压稍显不够,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DCDC的有干扰嫌疑,双串就是电压稍显不够,难!!

但DC-DC,在电池快耗尽时也有足够的功率。

网友B:
单节+DCDC是最优解,充电容易放电稳定,一个线充芯片加一个DCDC搞定,甚至二合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节+DCDC是最优解,充电容易放电稳定,一个线充芯片加一个DCDC搞定,甚至二合一 ...

带稳压输出:3.7V 1000mAH升压。最大输出电流0.5A。优点稳压输出,缺点电流少,DC-DC有损耗。
8.4V不带稳压输出:锂电直接输出。3C放电,输出电流大。优点电流大,缺点电压低8.4V,电量越少电压越低

网友C:
为啥锂电是1.2*7...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啥锂电是1.2*7...

是4.2*2吧!又不是铅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4.2*2吧!又不是铅酸电池

应该是。4.2是满电电压。一般标称是3.7V吧。也就是7.4V了。电压太低。还是DC-DC的好点

网友D:
我手头的数块用6F22电池的仪表,都是6.6V才报低电压,双串锂电此时电压只有3.3V,也该充电了。双串锂电方案是完美的代替。就是充电时有些麻烦,一节一节充费双倍的时间,串充又有不均衡的可能。但可以一段时间串充,然后单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头的数块用6F22电池的仪表,都是6.6V才报低电压,双串锂电此时电压只有3.3V,也该充电了。双串锂电方案 ...

有道理,而且没有升压损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是。4.2是满电电压。一般标称是3.7V吧。也就是7.4V了。电压太低。还是DC-DC的好点 ...

这种设备设计时就已经考虑电压不足的情况了。用dcdc反而会突然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设备设计时就已经考虑电压不足的情况了。用dcdc反而会突然关机了。

为什么商家还是坚持用这种设计?应该有各自的原因?

网友F:
LZ的那种电池我用过(2节锂电串联的),新电池,充满电后,180多mA持续放电,大概放2个半小时,降到6V多一点就自动断电,充电3个多小时充满,实际使用500mAh的电量。
如果很少用的,建议用2节串联的,并且效率高,听说升压的自放电较大。  当然对电压要求高的只能用升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那种电池我用过(2节锂电串联的),新电池,充满电后,180多mA持续放电,大概放2个半小时,降到6V多一 ...

他一直是9V输出的吧?怎么会变到6V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他一直是9V输出的吧?怎么会变到6V

先不说电池内部的结构,你凭什么那么肯定一直是9V输出,LZ图中那种你用过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一直是9V输出的吧?怎么会变到6V

锂电池放电截止电压3.2v。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4.2是满电电压。一般标称是3.7V吧。也就是7.4V了。电压太低。还是DC-DC的好点 ...

降到3.7V的时候大概只剩下一半电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不说电池内部的结构,你凭什么那么肯定一直是9V输出,LZ图中那种你用过没有? ...

我指DC-DC的那种,原来你说的是两个电池串联没有DC-DC,我理解错了。另外,你怎么知道他是两个电池串联而不是单个7.2V?

网友:
难道不是叠层镍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DC-DC的那种,原来你说的是两个电池串联没有DC-DC,我理解错了。另外,你怎么知道他是两个电池串联而 ...

你仔细看完再再回复啊,我已经特别指出是楼主图片那种。
电池就那么几种结构,根据电池放电特性就看出来了。另外,你见过7.2V的单体电池吗?我没有见过。

网友:
2芯的可以大电流放电 缺点电压偏低,单芯升压的不能大电流放电 不能长时间存放(电路自放电大)及不能大电流使用,自己衡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