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8的定时器0这样设置对吗?麻烦各位指导一下

楼主(2019-04-13):
下面的程序就是M8的TIM0的验证代码,请教两个问题:
1、请各位看看这个定时器的设置对不对,0.140MS溢出中断,中断函数对不对?
2、主循环里有几句简单的判断语句,主要是想验证中断溢出的时间对不对,想在AVR Studio里看时间,但还没弄清该怎么验证,这个方法能验证码?

#include <mega8.h>;                //包含单片机内部资源预定义
#include <delay.h>;

// 宏定义---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NOP()  #asm("nop")
void MCU_init (void);  // 涵数声明---
uchar irtime;  // 全局变量---

void main (void)
{
        MCU_init();                                                // 初始化MCU
        #asm("sei")

        while (1)
     {
            if(irtime==100)
                {
                  TCCR0=0X00;
                  irtime=0;

                }
    }
}
// ------------------------------------------------- //

void MCU_init (void)    //单片机初始化
{
   // External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INT0: On
    // INT0 Mode: Falling Edge
    // INT1: On
    // INT1 Mode: Low level
    GICR|=0xC0;
    MCUCR=0x02;
    GIFR=0xC0;
    GIFR|=(1<<INTF0);

    TCCR0=0X02;  //WGM01=0、WGM00=0,普通模式;COM01=0、COM00=0,PB3为普通I/O(OC0不与引脚相连)
                          //CS02=0、CS01=1、CS00=0,8分频
    TCNT0=0x74;   //定时器频率=8M/8=100000HZ,定时器初值设定时间=(256-116)/100000=0.140ms
    //OCR0 =0x73;   //匹配值
    TIMSK |=0X01;  // 允许中断

}

// ------------------------------------------------- //

interrupt[TIM0_OVF] void timer_ovf(void)
{
  irtime++;
  TCNT0=0X74;
}

网友:
定时器分频、初值设定没问题,但是如下几个有毛病:

1. 定时器安全操作是先关闭 TCCR0=0 再给其他寄存器赋值,最后再 TCCR0=2,避免在运行中动态切换状态;

2. irtime 变量没有初始化就自增了,造成第一次循环时间不确定

3. 建议写成 if(irtime>=100),避免主函数循环(后台)错过 100 点的隐患

AVRSTUDIO 里边直接打断点,可以查看 CPU 运行时间,当然前提是要设置好运行频率 fosc

楼主:
t3486784401:请帮看看,在AVR Studio里调试,已设置了断点,为什么一直不停的跑啊?我哪里搞的不对,请指教。压缩文件是跑的视频。

网友:
好久没用atmel单片机了,是不是一直没进入中断,“irtime==100”一直不成立,可以试试把断电设置在“if(irtime==100)”试试

楼主:
哪位能指导一下,究竟该怎么用AVR Studio来检查定时器溢出中断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t3486784401:请帮看看,在AVR Studio里调试,已设置了断点,为什么一直不停的跑啊?我哪里搞的不对,请指教 ...

我逐帧观看了你的视频,应该发现了问题所在:

BUG现象:进入 while 循环后不久又自动进入 MCU_init

BUG分析:
1. 我看到了你有正确开启中断标志,左侧 SREG.I 标志位正确置位,如下图:

2. 每次意外跳转 MCU_init 之前,SREG.I 居然复位了(代码里没有CLI),如下图:

3. 如果你熟悉 AVR 的话,SREG.I 被硬件复位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发生中断尚未调用 RETI 指令。说开来就是:“存在未处理的中断”。
   考虑到你 MCU_init 当中有开启 INT0/1,很显然某种原因使其发生了中断,
   并且你没有写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导致程序在 INT0/1 向量处跑飞。

解决建议:
建议添加 INT0/1 中断响应函数,或者暂时关闭之

楼主:
非常感谢t3486784401,感谢你能花时间仔细查看我的视频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好人啊!我先试试看,有问题再请教。

楼主:
可以了,按t3486784401的建议改了一下,主要改动:一是把无关的东西统统去掉;二是将主循环里的判断条件改成“>=”,就可以仿真了,亦可以计算定时器溢出中断的时间了。
看下面两个图:第一图,秒表的的起始时间是786us,断点停止时是2210us,共中断10次。因此:(2210-786)/10=142.4us,与设定的中断时间140us,有少许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