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一块现成具有以下功能的板子

楼主(2019-04-13):
由于需求量少又急用,请问坛子里的朋友是否有具有这样功能的板子,有的话可以卖给小弟几块不胜感激。倒计时设计范围0-60min,蜂鸣器响声大一点。
编辑原因:图片摆正

网友:
你真会找省劲,我也没看懂

网友A:
看的我脖子都扭断了……

网友:
上传照片不会转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我脖子都扭断了……

不好意思,上传时忘记旋转了

网友B:
这个可以有~~~~~~~~~~自己做!

网友:
看来电工的脖子都不怎么好,扭一扭咔咔作响。

网友C:
我给不出现成的建议,这些功能倒是很常见的功能,基本的输入输出,外加一个H桥驱动,如果要加软启动,可能要搞个PWM之类,加加速模拟个简单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有~~~~~~~~~~自己做!

主要是想要急用,身边没有开发板,画板打样再贴片调下程序时间有点久,坛友们如果有现成的发顺丰第二天就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不出现成的建议,这些功能倒是很常见的功能,基本的输入输出,外加一个H桥驱动,如果要加软启动,可能 ...

是的,都是常见的

网友D:
淘宝那些仿三菱的PLC小板子不都可以么,懒得写程序的直接画梯形图搞定,除了蜂鸣器可能要花点时间找一下以外,全部都是现成的~

网友:
你需要一套 Arduino 堆叠一下,例如这样:

代码的话高层(时钟设定)需要自己整理下,底层都是现成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那些仿三菱的PLC小板子不都可以么,懒得写程序的直接画梯形图搞定,除了蜂鸣器可能要花点时间找一下以 ...

好的,谢谢,平时PLC接触的少,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