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启动卡在“中国互联网电视电视”画面,如何处...

楼主(2019-04-14):
小米盒子启动时卡在“中国互联网电视”画面,型号MDZ-06-AA,应该是二代,如何处理?
网上有介绍通电前按住遥控器“主页”和“菜单”按键,通电后进入系统恢复(双清),可是我试过,无法进入,还有的说双清了也没用,依然无法启动,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
是否没有联网,无法播放广告,拒绝工作?

楼主:
网络一直正常,就是前几天用完关机,再开机就无法启动了。

网友:
刷机吧 固件坏了

楼主:
终于进入双清,具体步骤:
Step 1. 断开盒子电源。
Step 2. 同时按住遥控器"主页"+"菜单",然后连接电源(连接电源时请勿松开"主页键"+"菜单键")
Step 3. 按住遥控器"主页"+"菜单",直至出现重新启动画面,松开按键。(试了好多次,这一步一直不成功,电视无信号蓝屏,此时不要着急,一直按着按键持续一分钟以上,松开按键,把高清连接线拔下再插上,就可以显示重启画面了。不知热插拔HDMI会不会有烧接口的风险,需要注意,我的电视没出问题)
Step 4. 选择第三项"wipe data/factory reset"选项:
Step 5. 选择后会出现以下选项,选择 "Yes -- delete all user data."
Step 6. 等待系统删除数据,并重新出现选择界面。选择第一项"reboot system now"
Step 7. 选择 reboot to system two 等待盒子自行重启即可。
双清完成,自动进入开机主画面。

楼主:
热插拔HDMI有烧接口风险的话,可以试着把AV接口信号连接电视,这样是不是安全些,有遇到问题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A:
主页+菜单进bootload后,选从另一个系统启动,估计你有一个系统文件有损坏了
话说这个已经很老了,还没打算换啊,我家里一个这个型号的角落里吃灰有俩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页+菜单进bootload后,选从另一个系统启动,估计你有一个系统文件有损坏了
话说这个已经很老了,还没打算 ...

就是个播放器,操作不卡顿,播放流畅,能用就行,没有太高要求。
不知道新出的可以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个播放器,操作不卡顿,播放流畅,能用就行,没有太高要求。
不知道新出的可以达到什么效果? ...

主要原来那个小米系统越升级越卡顿,还有就是1080p以上的解码比较吃力了,如果你常看的片解码都没问题的话确实也没太大必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