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SOP8的直流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19-04-14):
12V 最大3A,目前用的是RZ7889,这芯片有自保护功能,会自动限制电机电流,导致电机一有负荷就变得疲软了。不知有没有简单粗暴点的H桥芯片,不要这些保护的,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A:
没力是以为你选的芯片电流小了。选用更大封装,更大电流驱动能力的芯片。SOP8的把保护去掉就烧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力是以为你选的芯片电流小了。选用更大封装,更大电流驱动能力的芯片。SOP8的把保护去掉就烧芯片了。 ...

有好的方案推荐吗,电机堵转电流在5A左右,12V电压

网友B:
SOP8 你还想要多大电流

网友:
从这电流要求看,大概可能也许5年后会有

网友:
两个7889并联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P8 你还想要多大电流

换个封装也行,看了下DIP8的貌似有更大电流的

网友:
试试DRV8871这个系列呢

网友C:
正好搭车请教一下,这款上限是3A,是到了3A自动降压限流再3A呢,还是电流也会降低一些呢?
另外就是,如果需要电流更小一点,电压24V的,有吗?比如24V/0.8A,或者12V/1A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好搭车请教一下,这款上限是3A,是到了3A自动降压限流再3A呢,还是电流也会降低一些呢?
另外就是,如果 ...

通常是超过设定值时,就斩波限流。斩波可以看成是一个频率中再混入脉冲信号,这样出来的有效占空比比就改变了,从而有效电流就会降低。这个也是保护芯片,降低损坏率的一个手段

TB67H450FNG ,跟A4950一样。 其实这类小封装芯片,除了看电流电压参数外,还要考虑H桥的内阻。封装本身决定是芯片能承受的功耗。所以即使芯片最大电流能到10A,而1欧的内阻决定了它用不了几A,或者是持续不了几秒

网友D:
批量价大概多少钱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批量价大概多少钱呢?

我這量小,價格是mouser  2k價格的0.75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這量小,價格是mouser  2k價格的0.75

0.75usd?到手价6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0.75usd?到手价6元?

mouser 2k量的價格 * 0.75

网友D:
引用 网友E:
mouser 2k量的價格 * 0.75

11块多,刚看冒泽2K价接近15元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1块多,刚看冒泽2K价接近15元

这价格不便宜呀。比TB67H400还贵,400单桥有4A,并联模式输出能到8A。对比内阻也是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价格不便宜呀。比TB67H400还贵,400单桥有4A,并联模式输出能到8A。对比内阻也是相似。 ...

TB67H400在哪个正规渠道能便宜买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价格不便宜呀。比TB67H400还贵,400单桥有4A,并联模式输出能到8A。对比内阻也是相似。 ...

你用的QFN的TB67H400AFTG吗?我看后缀AHG是QFN价格的两倍

网友:
RZ7899,这个是5A还是6A的。要么就用mos管自己搭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QFN的TB67H400AFTG吗?我看后缀AHG是QFN价格的两倍

插件当然贵了,封装也是要成本的。一般3A左右及以下应用,就用小封装,最多加个散热片就行。像持续4A以上的应用,建议考虑插件,这样更可靠些

不是批量的上淘宝买吧,应该都是原装全新件。选择价格有优势的商家嘛。其实看商家要是杂七杂八一大堆的,不是大代理专营店那肯定是底层商家。相反那么器件种类较少,或者基本都是相近行业应用的器件,这类商家会更接近厂家,有量的估计能压低价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插件当然贵了,封装也是要成本的。一般3A左右及以下应用,就用小封装,最多加个散热片就行。像持续4A以上 ...

这个芯片你有没有采样电流?怎么测量

网友G:
自己搭一个h桥也很便宜啊,国产的全桥驱动3路2rmb+2n的so8 mos,整体成本也就5rmb!要多粗暴就多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搭一个h桥也很便宜啊,国产的全桥驱动3路2rmb+2n的so8 mos,整体成本也就5rmb!要多粗暴就多粗暴!!{:l ...

求推荐国产的全桥驱动,刚接触电机这块,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你有没有采样电流?怎么测量

我一般是在GND那里串一个小电阻测,但是好像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国产的全桥驱动,刚接触电机这块,不熟悉

FD6288   2rmb 之内

网友:
你这个需求, 是用在什么产品上的呀。

网友(2020-07-30):
要选一款别的芯片替代一下。选个内阻小的。 可以站短我,q2970632092 我发你个样品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国产的全桥驱动,刚接触电机这块,不熟悉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852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