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服务器上运行小工具做服务端如何配置?

楼主(2019-04-14):
写了个小工具需要运行在服务器上,服务器有固定的IP地址,这个工具是用来做网络服务端的,用来接收来自客户端的连接,客户端在连接时,是用一个域名+端口号的方式来连接这个服务端的,请问需要怎么样把域名和端口绑定在这个服务器上,使工具能够接收网络数据。
用花生壳做网络穿透是可以实现了的。
谢谢各位了,谢谢!

网友A:
域名是由DNS把它翻译成IP的,你需要买一个域名;然后绑定到你的服务器IP上。然后你的客户端就能通过域名从DNS那里得到IP了。最后客户端其实还是用IP+PORT的方式访问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域名是由DNS把它翻译成IP的,你需要买一个域名;然后绑定到你的服务器IP上。然后你的客户端就能通过域名从D ...

是的,域名已经绑定在了服务器上的IP上了,但是我不知道客户端要用哪个端口,才能连接到这个服务器上运行的小工具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域名已经绑定在了服务器上的IP上了,但是我不知道客户端要用哪个端口,才能连接到这个服务器上运行 ...

你的服务端小工具侦听在哪个端口,就在客户端的remote端口设置为哪个端口。服务器上的防火墙也要允许侦听端口。

网友B:
服务器上的端口,应该是固定的,或者有一个范围.

客户端也同样如此.

大家都有个约定.

再比如说域名跟真实Ip,  也是一个道理,就是一个约定. 换了IP,重新绑定一下,客户还能通过域名找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服务端小工具侦听在哪个端口,就在客户端的remote端口设置为哪个端口。服务器上的防火墙也要允许侦听 ...

我在服务器的防火墙上把这个需要侦听的端口加到特定端口了,把防火墙打开了,目前小工具可以侦听到了。
但是发现防火墙开启后,用ping命令去ping这个域名,就ping不通了,这个怎么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上的端口,应该是固定的,或者有一个范围.

客户端也同样如此.

是的,域名不会变,但是IP可能会变。所以用域名来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服务器的防火墙上把这个需要侦听的端口加到特定端口了,把防火墙打开了,目前小工具可以侦听到了。

ping是走icmp协议的,跟你这个小工具没关系。
你要另外配置服务器启用icmp回应服务,并配置防火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g是走icmp协议的,跟你这个小工具没关系。
你要另外配置服务器启用icmp回应服务,并配置防火墙。 ...

好的,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