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V虚拟机使用之我见,与VMARE相比较

楼主(2019-04-14):
1、’Hyper-V, 有虚拟交换机功能,这点是强项,Vmare无此功能。
2、VMare虚拟机上网的话,直接桥接宿主机就可以了,而Hyper还要另设置虚拟交换机,虚拟机上网后可是宿主机上不了网了?
3、宿主机文件的访问,HYPER没能实现直接拖放功能,而VMARE在安装TOOLS后可直接拖放拷贝,实现了宿主机虚拟机直接访问。

上述系个人使用说明,可能不一定正确,意在抛砖引玉,请大家把这俩虚拟机的功能进行总结,以飨本坛网友。

网友A:
都可以上网的,我就是用win10+hyper-v组的群晖

网友B:
vmware workstation的虚拟网卡就是一台交换机,vmware esxi就更强大了。

网友C:
VMWARE里面可以增加10个网卡,每个网卡就是一个交换机,默认他帮你装了2个,一个是nat的,还有是独立的.
nat的以及绑定了bridge的都可以上网.
我以前摸索linux的防火墙以及VPN,一台电脑虚拟了4台电脑,3台交换机,

顺便问一下,vnware tools有独立的下载链接吗? 我在内网装了vmware player,但上官网找不到vmware tool的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VMWARE里面可以增加10个网卡,每个网卡就是一个交换机,默认他帮你装了2个,一个是nat的,还有是独立的.
nat的 ...

网友D:
VMware对于内存消耗比Hyper-V少多了。8G内存Hyper-V开两个虚拟机就扛不住了,VMware可以开4个

网友C:
点安装vm tools,它是弹出它自己的窗口连接服务器下载的,但看不到下载文件在哪里以及下载链接是什么.
我在内网装vmplayer,想装vm tools,但该电脑是没法连互联网的.

网友:
一直都用Vmare,Hyper-V只有win10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mware workstation的虚拟网卡就是一台交换机,vmware esxi就更强大了。

您好,我只看到了虚拟网卡,没有看到虚拟交换机,请问您是否成功虚拟出了交换机?虚拟的交换机是否可以发送带标数据包?可以的话我就不再用Hyper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安装vm tools,它是弹出它自己的窗口连接服务器下载的,但看不到下载文件在哪里以及下载链接是什么.
我在 ...

你找个电脑装vmware workstation,安装之后的目录有iso文件就是你要的tools。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只看到了虚拟网卡,没有看到虚拟交换机,请问您是否成功虚拟出了交换机?虚拟的交换机是否可以发 ...

这个虚拟网卡你可以配置成虚拟交换机也可以配置成虚拟网关
自行百度

网友:
别比较了,字打错了都没改

网友(2019-06-03):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上网的,我就是用win10+hyper-v组的群晖

在gen8上跑win10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VMWARE里面可以增加10个网卡,每个网卡就是一个交换机,默认他帮你装了2个,一个是nat的,还有是独立的.
nat的 ...

VMWARE你配置了几个网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VMware对于内存消耗比Hyper-V少多了。8G内存Hyper-V开两个虚拟机就扛不住了,VMware可以开4个 ...

宿主机占用内存多大? 8g还能开4个vm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上网的,我就是用win10+hyper-v组的群晖

hyper-v 下的群晖安装包能传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