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款P10 led屏 可以用单片机控制的

楼主(2019-04-14):
有没有led屏可以用单片机控制的,显示汉字是固定的,还有显示几个可变化的数字,不需要那些滚动啥的效果,最好不需要单片机写控制驱动的,直接能串口发送数据最好。

网友A:
P10 LED 本身就是单片机控制的,  控制卡上那个主控就是单片机,    控制卡也有 串口功能 可以数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0 LED 本身就是单片机控制的,  控制卡上那个主控就是单片机,    控制卡也有 串口功能 可以数据的啊...... ...

问了几个卖家,估计都是客服,不知道这些,有推荐的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几个卖家,估计都是客服,不知道这些,有推荐的店吗

没................直接找 带串口的控制卡即可

网友B:
其实你还是需要一个控制卡的,一个支持二次开发的控制卡,你通过串口发命令改内容.

网友:
随便一个MCU都能控制

网友C:
可以站消息联系我,最简单协议,直接发ASC码即可

网友:
就是用IO口行扫描啊,单元板就是595加138译码器。

网友D:
要做什么?可以找我啊

网友:
随便一个控制卡板都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就看你的价格有没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还是需要一个控制卡的,一个支持二次开发的控制卡,你通过串口发命令改内容. ...

你在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站消息联系我,最简单协议,直接发ASC码即可

站内发不了,要加好友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做什么?可以找我啊

要现成的,能用串口控制led屏显示

网友:
我确实是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现成的,能用串口控制led屏显示

我可以帮你定制啊 专业定制控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