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片机到Linux系列博客之三:uboot编译及下载

楼主(2019-04-14):
不好意思,最近由于工作上事情太多,更新有点慢,今天利用周末时间写了一篇,下一篇更新本周五之前。

网友A:
nice,一直在等待更新,紧跟LZ的步伐,进入Linux的大门。。。槛。。。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ce,一直在等待更新,紧跟LZ的步伐,进入Linux的大门。。。槛。。。

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楼主一起学习。

一起学习,多交流

网友:
紧跟LZ的步伐,进入Linux的大门

网友C:
等待出arm上根文件系统、gcc的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待出arm上根文件系统、gcc的移植

下一次就有这个了

网友D:
好资料,我就是被这些问题困惑,放弃了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资料,我就是被这些问题困惑,放弃了linux

理解,尤其对于原来做单片机的,刚面对Linux,对怎么编译都不会。

网友:
又有的学了

网友:
好帖子必须顶起

网友E:
芯片直接从Nandflash取出uboot指令进行执行吗?也就是芯片本身硬件支持驱动外置Nandflash。我一直认为芯片内部有块容量不大的Flash,里面有厂家烧进入的类似BIOS程序,这样芯片复位先运行厂家固化程序,固化程序引导驱动基础Nandflash等。然后调用uboot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直接从Nandflash取出uboot指令进行执行吗?也就是芯片本身硬件支持驱动外置Nandflash。我一直认为芯片 ...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一般是ROM,不是Flash。通过这个程序,去加载uboot(由于ROM程序已经固化,无法更改,约等于不可见),然后通过uboot加载kernel。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起学习,多交流

我特别喜欢你写的LINUX系列,前些日子,一度以为你要太监了。。

你好赖也做完一个DEMO再太监啊,比如点个LED,比如写个串口,又比如QT显示个HEOLLO。。

网友:
LZ威武,顶起

网友G:
已经随着楼主的教程操作了一遍

网友:
楼主有心了,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特别喜欢你写的LINUX系列,前些日子,一度以为你要太监了。。

你好赖也做完一个DEMO再太监啊,比如点 ...

什么叫要太监了,我都ou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经随着楼主的教程操作了一遍

赞,有写的不对的地方,麻烦指出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赞,有写的不对的地方,麻烦指出啊

太监了就是没有根,你都没根了,你还有以后呢,自然是宣告你的系列结束了呗。。。喜欢看书的书友们,对太监这个词还是蛮熟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监了就是没有根,你都没根了,你还有以后呢,自然是宣告你的系列结束了呗。。。喜欢看书的书友们,对太 ...

涨知识了

网友:
看好楼主!
我是灌水的!

网友H:
楼主说要注意编译器 支持的内核,我想知道怎么知道编译器支持哪些内核?;

网友I:
请教楼主,在linux c下编程, 每个多线程共享变量的读或者写是不是都要加锁保护 pthread_mutex_t ?

- 如果都加锁的话感觉复杂项目的锁有点多了?如果不加锁的话又感觉不能稳定运行。
- 除了加锁还有没有其他方式进程间通信?

网友J:
楼主继续啊,回帖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楼主,在linux c下编程, 每个多线程共享变量的读或者写是不是都要加锁保护 pthread_mutex_t ?

- 如 ...

要加锁,不加会乱的,不麻烦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继续啊,回帖支持一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0709160  已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楼主,在linux c下编程, 每个多线程共享变量的读或者写是不是都要加锁保护 pthread_mutex_t ?

- 如 ...

进程间通信可以用比如共享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说要注意编译器 支持的内核,我想知道怎么知道编译器支持哪些内核?; ...

https://www.linaro.org/downloads/  比如linaro这个,它的官网会说明,支持Armv7 Cortex-A,就不能用于nuc972
另外可以参考:https://www.cnblogs.com/linuxbo/p/4297680.html  这个说的比较详细

网友K:
楼主你的板子哪里整的,没板子噜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的板子哪里整的,没板子噜不动.

第一篇文章里有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linaro.org/downloads/  比如linaro这个,它的官网会说明,支持Armv7 Cortex-A,就不能用于nu ...

谢谢楼主的回答

网友:
用树莓派编译该uboot成功
  编译不需要交叉编译,意思就是屏蔽 arm-linux

网友L(2019-05-15):
楼主可以发写这样的帖子:就是实际生产过程中嵌入式linux系统下载固件的步骤,以前搞单片机直接把hex/bin文件通过jlink仿真器烧进单片机就完事了,现在又是uboot,又是kernel,又是rootfs,搞不清一个应用程序完成后怎么完成固化,特别是生产的时候板子上什么程序都没有的情况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主可以发写这样的帖子:就是实际生产过程中嵌入式linux系统下载固件的步骤,以前搞单片机直接把hex/bin文 ...

同问,也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紧跟楼主学习,谢谢楼主奉献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可以发写这样的帖子:就是实际生产过程中嵌入式linux系统下载固件的步骤,以前搞单片机直接把hex/bin文 ...

跑linux的板子,你可以类比把它看做是一个小电脑,uboot就像bios,kernel就像是windows系统,根文件系统就是让你比如看到windows里的c盘,
具体的linux应用程序,就像是windows里的比如qq、微信啊。
一个裸板子,通常来说,uboot、kernel、根文件系统只需要烧写一次就行了,后面只更新应用程序就行。除非有改动的必要。
单片机呢,因为它比较简单、所以各个部分都整到一个hex文件里了,没有做那么细致的划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同问,也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参考上述答复,理解了吗

网友(2019-08-18):
编译的时候要注意check-config.sh权限问题。

网友(2019-10-27):
追赶楼主步伐,多谢分享!

网友N:
请问已经有已经有u-boot.bin了,还要u-boot-spl.bin这个固件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已经有已经有u-boot.bin了,还要u-boot-spl.bin这个固件做什么用?

SPL U-Boot : 將 Main U-Boot 從 NAND flash 搬到 DDR 執行
SPL U-Boot 只有 NAND boot 時,才會用到;如果是 SPI boot 或 eMMC boot 只需要 Main U
Boot

--摘自新唐文档,具体我也没仔细研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