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助攻NASA的火星探测任务Mars2020

楼主(2019-04-15):
消息:https://forums.xilinx.com/t5/Ada ... -Rovers/ba-p/944915

今年3月21日,NASA宣布已经完成Mars 2020航天器的首次整机测试工作。

设计中应用了多款Xilinx的抗宇宙辐射芯片,Virtex-5QV用于视处理器,Virtex-II FPGA(XQR2V3000)用于相机系统。

新一代火星车将在明年7-8月发射,预计2021年2月着陆。

Xilinx用于早期机遇号火星车的相机系统控制板

网友:
高级啊 啊啊啊啊啊(沙发)

网友A:
1. 看到了好多飞线,还有连接器感觉好low啊,pcb似乎也是很普通的
2. 飞到火星运费比芯片贵多少倍?
3. 火星还好,温度不是特别高低。路上有核电池供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看到了好多飞线,还有连接器感觉好low啊,pcb似乎也是很普通的
2. 飞到火星运费比芯片贵多少倍?
3. 火 ...

可靠性。这是工程样品。航天器可能fpc不允许使用吧。pcb应该是3.0cm的厚家伙。

网友:
fpc也许是下在线、板上测试口什么的呢?还有那么多飞线呢,不过飞线是完全允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看到了好多飞线,还有连接器感觉好low啊,pcb似乎也是很普通的
2. 飞到火星运费比芯片贵多少倍?
3. 火 ...

连接器一点不low啊,类似国内的J30J一类的,很贵滴,其实接触很可靠的,针和孔不是咋们平时一个串口看多了那样,很多是带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看到了好多飞线,还有连接器感觉好low啊,pcb似乎也是很普通的
2. 飞到火星运费比芯片贵多少倍?
3. 火 ...

这微型矩形连接器贵死人的。

网友:
别说航天了,军工的接插件也要求必须是这样连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连接器一点不low啊,类似国内的J30J一类的,很贵滴,其实接触很可靠的,针和孔不是咋们平时一个串口看多 ...

j30j 本来就是老外的标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j30j 本来就是老外的标准吧

应该是的吧,我不是很清楚,只是看着像是J30,反正标准大都是别人的

网友:
涨见识了,原来我还认为大老美的火星探测车用的芯片是STM32 系列的呢,看来FPGA果然不一般啊。

网友:
我以为是用的是欧比特的芯片呢,老米果然不一样!

网友:
没有用STC,差评!

网友:
里面是不是有多组双系统呢。

网友D:
之前都是用 Altera 的 FPGA,这不开玩笑的!是我于 1999 年至美游玩时他们有展示了火星探测任务用的探测小车,也展示了这小车内部的一个小角落,一看就是一颗 208 Pin 的 Altera 貌似是 FPGA 吧?因为是怪怪的型号,可能是专给宇航用的吧?而当时我有拍照,但照片一时放哪了想不起来,待照片自己跑出来时再给各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都是用 Altera 的 FPGA,这不开玩笑的!是我于 1999 年至美游玩时他们有展示了火星探测任务用的探测小 ...

还是前辈见多识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之前都是用 Altera 的 FPGA,这不开玩笑的!是我于 1999 年至美游玩时他们有展示了火星探测任务用的探测小 ...

有空多点给大家讲讲你的军旅生活,玩电子那些。

网友F:
芯片都是镀金的?

网友:
看起来挺牛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芯片都是镀金的?

还没有见过真容,不过黄金工艺,的确有众多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前辈见多识广

呵呵~ 硬汉兄,那次是刚巧在加州环球影城内有一区在做这些科学的展示,好奇的我自然凑上前去给看个仔细了。
当时还展示了一个...一个...这该怎么说呢?算是有形体长方形肥皂盒那大小但是是白色带点蓝色雾状的一种材料,这种材料它比空气要来的轻许多,所以它会漂浮在空中,它是用来填装在飞行器内让飞行器更易于减轻重量的一种材料。
但这材料我是有拍照,但当时照了很多张,因为这材料看起来跟云雾一样,很奇怪的东西!当时我就估计是不易对焦的,就算对焦了照片看上去也看不出所以然,后来照片洗出来果然是很模糊!这东西只估计只能现场看或 3D 来看,因为它就是一个长方形的云雾!哈~
而 NASA 也经常在我们这台北的科学馆有办展览,前几年去看了一次,他们真的将当时阿波罗计划时的真实登月指挥舱给搬了来,也将舱内当时的那台计算机及所有单元都给拆开摆放展示,那次展览让我用手机照了上百张高解析的照片。
我小时也还有看过月球采集岩石样本展示的一小部分,那次展示记得多位保安人员在场戒护,也就展示过那么一次后来就没有了。后来的展示都是他们于阿波罗计划中的各种配件,除了火箭本体太大而没展示之外,含一级发动机到登月车全都可以近距离直接来观赏实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空多点给大家讲讲你的军旅生活,玩电子那些。

军旅生活?那两年就只有开始时在我们台中成功岭新训中心的近两个月感受较深刻,离开后就被派到飞弹指挥部那儿去当学生上了半年的课,都是在讲解飞弹系统的原理图与故障排除模拟操作等。
然后就被派到新北海边某飞弹营内去了,但这个营刚好飞弹系统回厂大翻修,所以不接战备,不接战备也就是飞弹不上架而已,其他备用的系统都在,飞弹都放在处存桶内而已,这样又过了半年。
接下来就是被调到指挥部内的三级保养场了,工作很轻松,朝八晚四的上下班,上班时就在当时的电脑室捣鼓那走迷宫的电脑鼠玩玩而已,下班就跟同事们去看电影、去 PUB 混混及书店看看杂志。
仅此而已,白白浪费我两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