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Studio 3.2.0系统打开以前2.3.3的项目,几十分钟也不行?

楼主(2019-04-15):
现在安装了Android Studio 3.2.0系统
打开以前2.3.3的项目,
一大堆下载,几十分钟也打不开。
网上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攻略。

难道都是怎样的吗?

网友:
下载 grade 呢吧。 而且是从国外的网站下载。 这个没办法。除非自己单独下载然后喂给他吃。

楼主:
           Android studio 3.2.0如何打开2.3.3的项目
1,复制替换.gradle、gradle文件夹。
2,复制替换根目录下的build.gradle文件。
3,复制替换App目录下的build.gradle文件。

测试通过!

网友:
是啊,都要修改为自己对应的sdk和gradle版本才行,网上下载的很多开源项目都是比较旧的

网友:
需要翻墙 。 下  gradle  。
主要是卡在这里的比较多。 麻烦。

网友A:
Android Studio好折腾的,eclipse简单很速度快内存小

网友B:
得标记,减少弯路。
话说,那些软件团队技术也太次吧。自己软件出来的不同版本的工程文件都不能自动处理、替换。实在是太不智能了

像PIC用的 MPLAB X IDE,对应搭配辅助软件装好后就可以直接导入

网友C:
打开项目时,会有提示升级这个项目的grale设置,点击不要升级。确认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标记,减少弯路。
话说,那些软件团队技术也太次吧。自己软件出来的不同版本的工程文件都不能自动处理、 ...

是啊。
以前还没有碰到过,自己家的软件不能读老版本的。

网友:
嗯,这很印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droid Studio好折腾的,eclipse简单很速度快内存小

没有办法。
google是android老大,只能跟他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项目时,会有提示升级这个项目的grale设置,点击不要升级。确认ok

转悠几十分钟,下载了很多,最终提示:
No toolchains found in the NDK toolchains folder for ABI with prefix: mips64el-linux-android

估计是给墙了。
问候墙。

网友:
标记一下,居然有这问题

网友(2019-07-02):
大胡子现在熟悉gradle么

上一次搞studio几年前,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开发安卓了

楼主:
Android只懂皮毛。
主要是搞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