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单片机BH67F5245自带的24位ADC能做到多少位精度?

楼主(2019-04-15):
    如题,请问有人用过这个合泰单片机吗?我用下面电路测试发现24位ADC精度在千分之3,实测效果不如11位半精度的ADC。
其中我用30.120KΩ的电阻R2代替了NTC1温度传感器电阻,然后R3的阻值是30.114KΩ,我先用ADC测试AN1到Vcm的电压V1,
再测试AN1到AN0的电压V2,然后公式V1/R2 = V2/R3; 测试发现计算出的R2为30.334KΩ,这个误差能到千分之二了,
这个误差有点大了(11位精度的ADC应该就能到千分之一的误差)。

楼主:
我用的电阻都是30K,0.1%的精度,阻值是用6位半万用表测试的。VCM实测是1.2578(六位办万用表)。测试发现计算出的R2为30.334KΩ不论测多少次都是30.33KΩ,基本不会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电阻都是30K,0.1%的精度,阻值是用6位半万用表测试的。VCM实测是1.2578(六位办万用表)。测试发现 ...

关键是重复性,误差可以校准啊。

网友A:
还有你是直接焊板测得吗?杜邦线连接不行的的,有误差。

网友:
说说重复性怎么样,目前在关注合泰的24位ADC的片子,话说面向个人真不友好。

网友:
也许电容、PCB、助焊剂有电阻。

网友B:
ad输入口阻抗也需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是直接焊板测得吗?杜邦线连接不行的的,有误差。

我是两块板对比,一个开发板飞线,另一个打样的板子电路都做好了,然后就是这样两个结果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输入口阻抗也需要考虑的

那就麻烦了。需要加跟随器?

网友:
单片机的输入阻抗才多少???!

网友:
感觉是要加跟随器

网友C(2022-08-01):
楼主,BH67F5245这个单片机开发套件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BH67F5245这个单片机开发套件有吗

搞开发吗?如果是公司的话直接跟代理买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开发吗?如果是公司的话直接跟代理买就行。

是的 开发,有开发板吗  这款单片机 ,网上啥资料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开发,有开发板吗  这款单片机 ,网上啥资料都没有

肯定有啊,找代理买,开发板、仿真器、技术支持、手册都是全套的。北京的话找华荣汇可以。

网友C:
楼主 我是华中的,找的上海华瑞昇 ,他们没有这个系列的单片机开发板。例程也没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是华中的,找的上海华瑞昇 ,他们没有这个系列的单片机开发板。例程也没有 。 ...

那你能不能找广州的代理问问?我觉得代理即使没有也应该可以调货,练手册例程资料都不给是不是不看好用量。我那时候北京这边连方案都提供了的。广州有个分公司应该专门做这类健康芯片的,你联系广州试试。

网友:
手册网上倒是找得到。代理商提供不了例程 这个开发就难了。我以前都使用stm32 飞思卡尔 单片机,都会有例程,csdn上面看到网友使用合泰单片机,自己写库来的 。淘宝上也没有开发板。

楼主:
例程我可以给你找找。不过得晚上下班回去找。

网友C:
好的 感谢  。代理商那买了elink,360块钱含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 感谢  。代理商那买了elink,360块钱含税

我印象中好像它是需要专用的仿真芯片才能仿真的。

网友C:
是的 给我寄了仿真芯片BH67V52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给我寄了仿真芯片BH67V5245

资料不大。为什么我不能上传附件?!站内消息也发不了,看来论坛功能被阉割了。请留邮箱我发你。

网友C:
17328953@.com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328953@.com   好的 谢谢

已发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发送。

感谢啊,顺便问下,论坛我要刷新一下才能看到消息 ,您是怎么及时看到消息的啊

网友D:
LZ你这个 合泰的 单片机 ADC测试的这么样了。 性能怎么样? 能跳到多少? 我也看上了这个芯片 24位ADC 体积小。这个芯片 我在 几个网站都找不到。只能从代理拿货吗? 我们用量小 代理一般都不叼。 再请教一个问题 这个芯片 能不能在线仿真?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啊,顺便问下,论坛我要刷新一下才能看到消息 ,您是怎么及时看到消息的啊 ...

只要有新消息,在论坛网页消息处会自动出现消息提醒。我用的三六零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这个 合泰的 单片机 ADC测试的这么样了。 性能怎么样? 能跳到多少? 我也看上了这个芯片 24位ADC 体积 ...

用的时候舍弃了末4位,反正我这高精度测温是妥妥的满足条件。以前代理很热情的订货超过1K都能给绑定,那都是口罩以前的事情了。
用它对应型号的仿真芯片才能仿真,普通芯片不支持仿真。你可以和楼上这位交流,我很长时间不做这个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时候舍弃了末4位,反正我这高精度测温是妥妥的满足条件。以前代理很热情的订货超过1K都能给绑定,那 ...

好的谢谢,N年没碰过8位单片机了,开发环境都不知道什么样子了。现在有个小产品想买几个样品测试一下,发现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N年没碰过8位单片机了,开发环境都不知道什么样子了。现在有个小产品想买几个样品测试一下,发 ...

世道变了。卡脖子了。

网友:
用过holtek的2485,开发都是专门的ide和下载工具,仿真需要单独的仿真芯片

网友E:
当时用的2485,ad和da都是校准后才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当时用的2485,ad和da都是校准后才用的

这个单片机有DA吗

网友C:
采集差分电压的例程好像不完整,楼主手上有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集差分电压的例程好像不完整,楼主手上有没啊

BH67F5245_DEMO_CODE V0.1 这个文件夹下面应该就有。我大概看了一下设置差分电压的函数是void ADCDiffV12VcmSet(void)和void ADCDiffV12V0Set(void)  测温函数是int16_t temperatureOut(vo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单片机有DA吗

两路12bit的da

网友C(2022-09-28):
楼主您好,我现在在使用这个BH67F5245单片机读写eeprom ,始终都是可读不可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我现在在使用这个BH67F5245单片机读写eeprom ,始终都是可读不可写. ...

如果不可写,那读出来不全是0xff?确定是读出来的?还是通讯都不正常?问题描述的过于简单,看看EEPROM的使能相关管脚正常吗?

网友:
之前是通过IDE可以写入 ,然后读取 。刚刚代理给了一个新的例程,现在能够正常读写了 。偏门的单片机入手太难了  。资料太少 。等我这个项目弄完,我把外设例程整理一下,上传到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