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采样-电阻压操作

楼主(2019-04-15):
先上图,后面再抽时间讲下操作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板子上手工焊接的,能用

用三极管做交流电周期检测

电阻分压到ADC

64个采样点串口发送到PC机

实测采样点电压

表笔正反电压有点不同???什么问题???

总结下:
用RMS采样的电压误差小,但电阻分压比大,采样有小误差,输出因为电阻比的关系而出现大的误差。

网友A:
我都不知道福禄克三个字还有中文的...

网友:
好歹上个运放吧

网友B:
无隔离测量,注意安全。

网友C:
这样的误差一般可以校正,但是温漂一般比较难处理。可以考虑使用30个22K的电阻分压,线性度和温漂都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隔离测量,注意安全。

谢谢,供电接了1:1隔离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不知道福禄克三个字还有中文的...

水货表,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误差一般可以校正,但是温漂一般比较难处理。可以考虑使用30个22K的电阻分压,线性度和温漂都要好一 ...

分压比过1000倍了,校正能解决?只有高分辨率的ADC才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压比过1000倍了,校正能解决?只有高分辨率的ADC才好吧?

ADC分辨率和精度有关系, 误差又是另一个概念了,如果你设计的电路精度达不到你要的要求,谈误差有什么意义?
如果分压比高,电阻阻值太大,还要考虑AD的输入阻抗。为何不用运放呢?

网友:
看芯片貌似是 PIC 单片机,印象里 PIC 单片机的 标准AD 最大 12-BIT(是否有专用测交流的不清楚),感觉 PIC 用来直接采交流信号很费劲!

楼主能透露一下单片机型号吗?

楼主:
PIC16f系列的,10位ADC,采样没问题,主要是计算开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