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个220V的输入电源处理,大家帮看看有没有不妥的地方

楼主(2019-04-15):
这个电路板通过继电器控制外部的工频水泵,220V,0.75kw;
产品原本是220V输入直接进变压器,然后在变压器的次级有TVS处理;
变压器用的是兵字的SL系列的,各方面的参数防护指标也不错;
这几年陆陆续续有反应变压器初级线圈断路的,概率大概是2%每年,分析原因可能是

1:客户当地入户线路电压持续过高导致变压器次级TVS动作,变压器持续过载,线圈烧毁
2:瞬间电压过高,导致初级线圈击穿

以上只是猜测;
所以打算把电源输入部分改一改,画了个图,大家帮看看
这个图纸能否起到相应的保护作用,另外这部分电路有没有不正确的地方,会不会存在不可靠因素

网友A:
工频变压器很皮实的,是不是功率余量不足,或者散热条件不行?  TVS动作没有配合可恢复保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频变压器很皮实的,是不是功率余量不足,或者散热条件不行?  TVS动作没有配合可恢复保险么? ...

正常工作的时候余量是很足的,TVS是在DCDC芯片之后加的,没有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工作的时候余量是很足的,TVS是在DCDC芯片之后加的,没有自恢复保险丝 ...

都DC/DC后面了还加上TVS,保证变压器的输出不超过DC/DC耐压就好了嘛

网友:
变压器内部是否有一次性温度保险?

网友B:
压敏电阻建议用511,多年使用后的不良率远低于47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建议用511,多年使用后的不良率远低于471

多谢指点,另外请教下,这个电路中长期使用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什么样的不良的结果;

这种电路见的挺多,真没有仔细的考虑,下面是我对这种电路的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

第一时间:外部瞬间引入高压,浪涌或者脉冲群,自恢复保险丝没有热保护之前的阻值很小,
电流通过功率电阻之后再经过压敏电阻,这个时间段内压敏电阻阻值最小,回路电流最大;
此时功率电阻的作用是减小保险丝的上电流,保护保险丝;
第二时间:自恢复保险丝发热导致电阻升高,这个时间段内的电流开始减小
第三时间:外部电压恢复正常,低于压敏电阻的钳位电压,压敏电阻阻值变的很大,
流经保险丝的电流减小,保险丝减小发热,阻值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