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SMT不支持6层板,也不支持2oz铜厚

楼主(2019-04-16):
做了两块板子,一个6层,一个4层但是2oz,还贴心的把SMT可贴元件放在了一面,结果,告诉我不支持6层,也不支持2oz
画之前我还试过,网站界面直到提交pcb文件都能正常进行,以为可以做
画板子的时候美滋滋,结果原来是上传pcb之后才说不可以

网友A:
是的,smT限制较多,6层暂不给予支持,2安丝也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smT限制较多,6层暂不给予支持,2安丝也不支持

板子的层数为什么会对贴片有影响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子的层数为什么会对贴片有影响呀?

因为SMT是拼板一起开钢网贴片的,未必能凑到合适的要一起SMT的六层板,所以就一律不贴了,2OZ一样道理,简单说就是常规的容易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为SMT是拼板一起开钢网贴片的,未必能凑到合适的要一起SMT的六层板,所以就一律不贴了,2OZ一样道理, ...

喔~明白了感谢~没想到拼钢网的事……

网友:
2.0板厚度的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喔~明白了感谢~没想到拼钢网的事……

工厂不可能给你切下来折腾的。那样就不是几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smT限制较多,6层暂不给予支持,2安丝也不支持

是否可以增加这个服务,拼单,增加时间.等等
电源方面设计是尽量要增加同厚的.

网友D:
搭车问一下,SMT的元件价格,是不是按一个单使用的对应元件的可贴元件列表里面的阶梯销售单价计算?比如C21189 0Ω (0R0) ±1%,如果这个单使用了1000个以上,就是0.00638,1000个以下,就是0.01948。

网友:
其实2oz的贴片需求是有一些的。可以适当增加等候时间。

网友:
其实不是因为 钢网的问题  而是六层版散热太快 容易导致不良率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一下,SMT的元件价格,是不是按一个单使用的对应元件的可贴元件列表里面的阶梯销售单价计算?比如C21 ...

好像是的吧,但是一般很难用到这个数吧

网友:
我也画过六层板投SMT过,只好再花一段时间改成四層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SMT是拼板一起开钢网贴片的,未必能凑到合适的要一起SMT的六层板,所以就一律不贴了,2OZ一样道理, ...

也就说jlc只能打下样板,看有没有错误。
最后还是要到专业厂家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