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0转110自耦变压器烧坏次级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9-04-16):
请问110v自耦变压器烧坏的话,次级输出的电压是多少?直通220?还是0?次级110的设备有无必要添加保护?

网友A:
啥叫烧坏?如果线圈烧断算坏感觉应该是0,如果绝缘层失效短路坏应该是2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叫烧坏?如果线圈烧断算坏感觉应该是0,如果绝缘层失效短路坏应该是220

变压器温度过高导致的绝缘层失效。还有就是次级短路空开是否会跳闸?如果不跳闸那次级的线圈瞬间高温也会损坏绝缘层。

网友:
做个试验就行了,接个大负载,通电一段时间,断电看是哪部分发热就行了,绝缘失效会造成啥后果不就明确了吗

次级短路空开是否会跳闸要看空开的电流,举个栗子,你接个10W的变压器次级短路了,空开是60A的,估计变压器着火了才会跳闸的吧

网友:
一般是绝缘击穿短路,不需要太操心。优质的铜线变压器只要初级加短路保护就可以。

网友B:
你初级保护电流多少?次级没必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初级保护电流多少?次级没必要保护。

初级保护是16A的漏保

网友C:
上面半截烧断的话,等于断路,输出是0
下面半截烧断,等于220V串了个电感,输出空载就是220V,带负载的话看负载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半截烧断的话,等于断路,输出是0
下面半截烧断,等于220V串了个电感,输出空载就是220V,带负载的话看 ...

后半截烧断,那岂不是220直接加到负载上了 必烧无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