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 PCB中Format symbol 板框大小更改

楼主(2019-04-16):
cadence PCB中Format symbol 板框大小怎样更改,谢谢!!!

网友:
楼主可直接修改板框,加大尺寸。

网友:
手快了,没说完。

网友A:
或者,生成光绘文件后,导入光绘时可选择缩放比例,适配到板框也行。个人经常用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生成光绘文件后,导入光绘时可选择缩放比例,适配到板框也行。个人经常用这种方法。 ...

这个是生成装配文件用。。。。还是不灵啊,还在继续寻找方法。。。。

网友A:
生成光绘文件后,导入光绘时可选择缩放比例。也是生成装配ASSY文件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光绘文件后,导入光绘时可选择缩放比例。也是生成装配ASSY文件时用的。 ...

ok   谢谢!!

楼主(2019-06-08):
操作步骤简述: 打开标准化的图框“format symbol”的文件格式**.dra;将图框export为DXF;DXF内使用缩放功能进行调整尺寸;新建format symol   将DXF进行import;保存,将.dra+.osm文件复制到Cadence\share\pcb\pcb_lib\symbols文件夹内。就可以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