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思卡尔iMX6Q下EIM总线的驱动

楼主(2019-04-16):
项目采用FPGA+SRAM+IMX6Q实现图像通讯。
IMX6Q采用EIM总线读取SRAM,这一块的配置、驱动没有做过。哪位坛友帮帮忙给点思路?

楼主:
哪位做过这个eim总线,帮忙给个思路。

网友:
我获知的一款AI芯片与MPU采用SDIO通信

网友:
和我在做相同的事情

网友:
LINUX下做驱动?

楼主:
是的,你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你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不知道的你的架构,我一般是FPGA+DDR3,图象数据存在DDR3中,
需要做的是ARM与FPGA的通信。有几种方式,如总线,SRIO等。
你做的该不会是FPGA和ARM都可以访问SRAM吧?

楼主:
fpga那边分时复用就行了。arm这边还不知道该怎么来控制总线,有没有思路可以交流下?

楼主(2019-07-22):
已经搞定了。欢迎交流

网友A:
自己的板子还是用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板子还是用的开发板?

开发板调试通,正在自己做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