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稳压电路调整管可以2个并联使用吗?

楼主(2019-04-16):
用BDS16做串联稳压电源调整管,感觉一个功率有点小,用2个BDS16并联在一起,可以吗?有什么副作用吗?

网友:
可以。但是每个管上要串接一个电阻进行均流。不然不平衡容易导致功率大部分加在一个管上导致炸管。

网友:
可以。但是现在选择那么多为什么要2个并联呢?

网友:
换个大管子不就完了?

网友:
可以,但是要注意均流,加均流电阻

网友:
当然可以啊

网友:
并10个都行,只要做好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