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10kHz正弦信号转化为正负交替的正弦信号

楼主(2019-04-16):
输入:0~3.3V,10kHz的正弦信号(正信号)
输出:-30~+30V,10kHz的正弦信号(正负交替)
如图,需要实现六路这样的输入和输出,求助!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各位大佬给点建议,感谢

网友A:
参考音响功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音响功放电路

我找的功率放大电路,供电最大的只24V。

网友:
LM3886 TDA7294

网友B:
30V有点夸张啊,找下TI的功放选型,有些支持模拟输入的,BTL输出的D类功放,可能可以满足。

网友:
先-1.65v,再放大20倍即可。一个双运放就能搞定一路。

网友:
一个电容耦合一下,后面用三极管搭功放都行,如果不愿意用三极管找集成块也OK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V有点夸张啊,找下TI的功放选型,有些支持模拟输入的,BTL输出的D类功放,可能可以满足。 ...

我找找看,谢谢你

网友:
电容耦合送变压器,你又不用传功率,也没说信号源驱动能力。我就基于你信号源够强来说。至于为何电容耦合,是怕磁芯单向饱和

网友:
用甲乙类功率放大电路就好了,但是需要双电源,单电源的话用OCL或者OTL,这些都是功率比较大的

网友:
60V的峰值,供电至少需要70V。分立件做吧。集成的IC很贵的。有没有考虑接一个音频变压器升压到60V?可以在变压器前加音频功放IC。

网友C:
由于不知道要带多大的负载,如果是高阻抗的是否可以这样做:一个直流70V给H桥供电,10k信号驱动H桥得到方波,再经LC滤波得到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不知道要带多大的负载,如果是高阻抗的是否可以这样做:一个直流70V给H桥供电,10k信号驱动H桥得到方波 ...

要驱动下图所示的一个偏振控制器,六路两两一组,每一组分别接VA和VC,A和C之间相当于断路了,负载无穷大

网友D:
晶体的话虽然直流电阻无穷大,但交流阻抗一般是比较复杂的,放大器反馈环路需要根据负载特性进行设计,没那么好搞。

网友:
给你找了个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体的话虽然直流电阻无穷大,但交流阻抗一般是比较复杂的,放大器反馈环路需要根据负载特性进行设计,没那 ...

环路分析,头大很,看不懂啊,老司机可有建议的资料?

网友:
高压功放,后级用变压器,当喇叭线特别长的时候用,以前农村的大喇叭就是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体的话虽然直流电阻无穷大,但交流阻抗一般是比较复杂的,放大器反馈环路需要根据负载特性进行设计,没那 ...

上VNA,照着搞发射机天线的思路来搭?

网友:
要么用普通音频放大器 + 坡莫合金变压器升压呗。

网友:
电光调制器,Vpi一般没有这么大啊,楼主有特殊应用?

看错了,楼主说的偏振调制器?铁锂酸锂还能调偏振吗?对楼主干的活有点兴趣,可否交流交流

网友E:
如果差分输出的话358一路正一路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差分输出的话358一路正一路负

10k,大信号,358吃不住

网友:
如果有输出30V的功放,那就比较简单可行,看下st和ti的.用功放不用那么麻烦调这个调那个,btl 输出

网友F:
我觉得问问题还是把具体的问题或者说情景说清楚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驱动下图所示的一个偏振控制器,六路两两一组,每一组分别接VA和VC,A和C之间相当于断路了,负载无穷大 ...

没有驱动过这类东西。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负载是高阻抗的容性负载,音频功放IC不合适驱动容性高阻抗负载。因此用高压H桥的方式会比较合适。只是输出要加LC滤波为正弦波。但是我又认为这种负载不需要正弦波,方波也行。最好还是找个成熟的电路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问问题还是把具体的问题或者说情景说清楚比较好

嗯嗯,以后注意,第一次弄这个

网友:
高压运放确实不好找,帮不了楼主

网友:
电容隔直,进双电源运放

网友:
lm358减1.65v,进入lm3886放大2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