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M2587烧坏的原因

楼主(2019-04-16):
各位大神们看看这个电路上的LM2587经常会烧坏,具体是什么原因

楼主:
输入电压36V

网友:
1,确定输入电压是否稳定;
2,是否空载时坏;
3,是否带载时坏,加负载就坏还是带一段时间坏;
4,是否撤掉负载坏;
5,是否调节W5旋钮时坏;
6,是否接通输入电源时坏;
7,是否关闭输入电源时坏。
分清楚后再分析

网友:
这个耐压只有40V,你输入36V,应该是过电压烧坏的。

网友:
电源烧坏一般的原因是过电流导致的或者是输入电压过高导致的。

网友:
伊塔马杰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