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IT4025矿机zynq例程,可烧写到SD卡启动运行

楼主(2019-04-16):
开了一个定时器,1S产生一次中断,中断程序通过串口打印,并闪灯。程序再ebit4025.sdk下的timer_example中,可烧写的BOOT.bin在该例程的image目录下。
开发环境vivado2017.4.

网友A:
矿渣盛宴,不买下载器是否可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矿渣盛宴,不买下载器是否可以玩?

有sd卡,可以不用下载器。linux起来后,调试也很舒服的。

网友B:
QQ群里老早都在跑Ubuntu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矿渣盛宴,不买下载器是否可以玩?

可以SD卡启动,串口可以打印,基于以上两条,完全可以玩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QQ群里老早都在跑Ubuntu了

求入群啊,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SD卡启动,串口可以打印,基于以上两条,完全可以玩起来了

实在不好意思,验证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我输入xilinx什么的都不对

不是好友所以无法发送消息,只能发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