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XC卡能不能用SPI接口读写

楼主(2019-04-16):
如题。目前STM32用SPI可以读定SDHC,但是初始化SDXC卡不成功。。有没有大神试过成功的。

网友A:
sdxc 不能用spi写的,协议要求用s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xc 不能用spi写的,协议要求用sdio

原来如些,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些,谢谢!!

加个读卡器芯片,转成usb或者其他接口更方便,卡的兼容性也可以保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dxc 不能用spi写的,协议要求用sdio

貌似是初始化和读写有差异。当年一同事为了点亮一张sd卡花了2个月折腾协议。。

网友:
这个容量喜人,可以突破32g限制

网友:
sdxc能用spi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初始化和读写有差异。当年一同事为了点亮一张sd卡花了2个月折腾协议。。 ...

我也是快被折腾死了,我们要50MB/S的写入速度。。。。。

网友:
不行的,必须用SDIO去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初始化和读写有差异。当年一同事为了点亮一张sd卡花了2个月折腾协议。。 ...

初始化看你走什么协议,他有很多种,像SDR104 必须要在SDCLK低速并且3.3v下发完CMD8命令,ACMD43 检测该SD卡是否支持SD3.0模式,然后IO切换到1.8v,把SDCLK切换到104MHZ或者更高
如果就走SD2.0的协议的话不算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