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AD,采样电阻电压测电流,噪声怎么滤除

楼主(2019-04-16):
如图:差分AD采样R1电压测电流,没有电流经过R1时候,测得有一定电流,短接C2时候电流变为0,应该是噪声造成的,有什么办法减小这个噪声,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
好迅速,刚上传上,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如果电流很微弱,考虑电路板焊接引脚的热电势,直流偏移,还可能是输入偏流太大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流很微弱,考虑电路板焊接引脚的热电势,直流偏移,还可能是输入偏流太大引起的

那电路上加些什么,减小或者避免

网友A:
加一级高阻抗运放做缓冲ADC吧

网友B:
看看你是什么型号的AD了,再看手册的输入偏流多少,还有输入偏流的不平衡程度。

网友C:
波形呢?你得把波形贴出来

网友D:
确实如上面坛友所言,需要知道AD的输入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级高阻抗运放做缓冲ADC吧

差分的信号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是什么型号的AD了,再看手册的输入偏流多少,还有输入偏流的不平衡程度。 ...

TI的BQ76930测锂电池电压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形呢?你得把波形贴出来

我看下能用示波器卡出来波形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如上面坛友所言,需要知道AD的输入参数

TI的BQ76930,测锂电池电压电流的,我找下看能找到对应的输入参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是什么型号的AD了,再看手册的输入偏流多少,还有输入偏流的不平衡程度。 ...

TIBQ76930,我找下看能找到对应的参数不

网友B:
你测得的噪声是多大,看了手册,输入阻抗达到2.5M,应该不是输入偏置电流引起的。因这个ADC灵敏度高,更多可能是要看PCB布线方面原因了。ADC失调是8.44uV*3≈24uV以下才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得的噪声是多大,看了手册,输入阻抗达到2.5M,应该不是输入偏置电流引起的。因这个ADC灵敏度高,更多 ...

我同意您的观点,锂电池测电流,采样电阻阻值不会很大,输入偏置电流产生的电压应该很低才对。
但具体微小信号电路布线,我也不清楚怎么搞了,只是记得有些引脚还要加地环才行

网友:
R1的电压理论是多少?实际是多少?AD是多少位?电流为0,是指的AD输出值?

网友:
板子地引入的,前端再怎么调理也没有用。应该和你的电路布线,铺地有关!另可以将你的差分滤波复制一下,变成2级RC滤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