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做网络通讯实际情况如何。另求可靠的网络通讯方...

楼主(2019-04-16):
需要做一个网络传输设备,数据量不是很大10M就足够了(实际应该1M都到不了)。
拟用STM32F107+DP83848 做。但是看到网上有人提到这方案会丢包。所以有点害怕使用。 求使用过的来说一下。
如果有更好的方案和更可靠的方案推荐一下。 不拘泥于STM32 稳定可靠第一。

此外因为设备众多,安装的时候网线会很多。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推荐(工业场合不能用无线方式传输)。我记得以前网络能用同轴电缆的,现在咋没这样的方案了呀。有替代模式吗?

------------------------------------------------------------------------------------------

  软件主管不认可串口转网络的方案。现在就看W5500是不是稳定了。  已经买W5500模块评估了。

现在唯一觉得双绞线的方案缺点就是布线了。一楼层里面需要至少20个节点。一布线就是一捆呀。不知道用户会不会抵触。设备电源准备用poe供。

网友A:
10M的话,使用软协议栈已经够呛了,论坛里有兄弟发过类似的测试,应该是达不到的,建议使用FPGA方案,直接UDP传输,速率有保障。工业场合,带宽大距离长还是光纤,近距离可以使用RS485,或者使用CAN之类的专用接口。同轴的网线早就淘汰了。

网友:
方案本身应该没有问题,有问题应该是做的过程中有没处理好的地方

网友A:
如果确实是1M或者几兆就够了,不如上W55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实是1M或者几兆就够了,不如上W5500了

我最近项目为了省事也是用的W5500,不知道F4 lwip到底靠不靠谱。

网友:
主机stm32F103 + enc28j60 /UDP,离得不远从机RS485,离的远就再放一台主机,通讯没问题,不过我没试过数据量压力测试,另外因为要走局域网,尽量不要和其它数据量大的电脑共用网络,避免网络冲突。

网友:
上W5500+有SPI的单片机吧。软件协议头疼。

网友:
丢包重发不就好了,没什么

网友:
stm32+ch9121

网友B:
硬件上,如果用RMII的话,要避免用STM32产生50M时钟给PHY。软件上,要启用自动协商。
我用过STM32F107+LAN8720A,测个iperf tcp,94mbps妥妥的,不丢包。

网友:
没听说丢包啊

网友:
楼主是说MB byte还是 Mbps bit。
如果是10Mbps(1MB)是可以的

交换+POE,现场安装也很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件上,如果用RMII的话,要避免用STM32产生50M时钟给PHY。软件上,要启用自动协商。
我用过STM32F107+LAN8 ...

STM32产生50M时钟给PHY。。。。。。。。。。。。。

连这个都有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产生50M时钟给PHY。。。。。。。。。。。。。

连这个都有坑啊。。。。。 ...

是啊,ST文档里说了,STM32的PLL输出的时钟抖动有点大,不适合给以太网PHY。我用LAN8720内部的PLL产生50M。
直接上50M的有源晶振也行。

网友:
测试了Ch9120 Qfn28封装的还行,好像是Ch579写了个串口转以太网固件

网友:
CH9120问到的价格是12含税

网友:
我们F429+KSZ8041NLI,MII接口,PHY单独25MHz时钟,MCU主频168MHz,LWIP协议栈,跑到50Mbps无压力。如果用 W5500也可以,程序简单一些,轻松跑20Mbps。

网友:
107以前用过,非常不稳定

网友:
便宜点的arm9和单片机就可以

楼主:
软件说是 websock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实是1M或者几兆就够了,不如上W5500了

W5500 用的情况怎样?主要是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产生50M时钟给PHY。。。。。。。。。。。。。

连这个都有坑啊。。。。。 ...

这不是坑,有很多人这样用的。。。
要知道107有能超频出400兆的素质。

网友D:
盡量用 485 吧,線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盡量用 485 吧,線少很多。

多从机大数据量485会力不从心,而且较大数据量的时候通讯距离不行。曾经准备用CAN总线。后来发现除非都自己干,不然现场出现问题就是你的东西不好。

网友E:
W5500省事,稳定性还不错,做了好几款产品,用了这么久还没遇到W5500出问题的,不过数据量都不太大;玩lwip要求功力太深厚

楼主:
引用 网友E:
W5500省事,稳定性还不错,做了好几款产品,用了这么久还没遇到W5500出问题的,不过数据量都不太大;玩lwip ...

谢谢,这样使我有点信心搞w55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的话,使用软协议栈已经够呛了,论坛里有兄弟发过类似的测试,应该是达不到的,建议使用FPGA方案,直接U ...

用同轴主要是布线方便。  绞线布线很累。数据量又不是很大。一个房间几十个点就需要几十根线 。我是怕用户不接受

网友:
想用同轴组网的话就看下DOCSIS、EOC、MoCA三种技术。
DOCSIS组网带宽大,性能稳定,但系统复杂,成本高,门槛高,主要是BCM和INTEL在做。海外运营商、广电部分省在大量使用。
EOC组网成本稍低,部分省广电在用。
MoCA组网成本最低,但好像是点对点的。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
207还是非常稳定的

网友F:
407干这个最出色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7干这个最出色

407配怎样的芯片搞网络最稳定? 我现在是要求稳定可靠,性价比其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407配怎样的芯片搞网络最稳定? 我现在是要求稳定可靠,性价比其次。

407本身很稳定,别的片子无所谓

网友G:
引用 楼主:
W5500 用的情况怎样?主要是稳定性

W5500稳定性不错,要注意复位脚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W5500稳定性不错,要注意复位脚的处理

能说说 注意哪些细节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