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测试求服务端搭建方法

楼主(2019-04-16):
首先,设备是现成的,通过IP地址发到服务器上,但是目前没有服务器,怎么测试,而且用的是IP地址,不是域名。因为设备上固定了没办法写上域名的。
只是测试阶段,又不想多花钱租服务器和申请固定IP。怎么办?

网友A:
花生壳或者租个云服务器,有的挺便宜的

网友B:
TCP服务器:
http://www.tongxinmao.com/App/Detail/id/1

MQTT服务器:
http://www.tongxinmao.com/App/Detail/id/126

网友:
楼上这个太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P服务器:
http://www.tongxinmao.com/App/Detail/id/1

这个是很6666,不过设备端绑定了其它端口,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生壳或者租个云服务器,有的挺便宜的

问了花生壳客服,说是提供不了固定IP访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了花生壳客服,说是提供不了固定IP访问的。

有花生壳域名就行了啊 只是测试, 要固定IP干嘛

网友:
上面的网址不错,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B:
TCP服务器:
http://www.tongxinmao.com/App/Detail/id/1

怎么和hivemq的网页demo这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花生壳域名就行了啊 只是测试, 要固定IP干嘛

因为设备是成品,改不了。

网友:
买个最便宜的腾讯云阿里云之类就行了。

网友D:
将设备里的服务器地址设置为局域网里的电脑,电脑上再装个转发软件,转发软件目标地址指向花生壳地址

网友:
为什么要hardcode ip?建议还是换成域名。

网友:
阿里突发的实例,按小时收费一天不到两块钱。 物联网最低配置就够了

网友:
在路由器上设路由,将这ip转发到你需要的服务器上

楼主:
补充:设备使用的是2G模块,IP可改,端口固定。只能改动IP地址用。

网友E:
这狗屁设备,话说你没有服务器软件的话,有了公网服务器又能干嘛???

网友:
感谢通信猫提供的资源

网友:
移动的onenet云不行吗?免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设备使用的是2G模块,IP可改,端口固定。只能改动IP地址用。

端口号多少?如果和我现用的不冲突,可以给楼主开一个。

网友:
写IP就写IP呗.
走Wi-Fi还是移动网络?
前者发到内网直接开测.
后者找有公网IP的, 比如家里拨号, 公司网络----别搞个什么一个楼一个iP, 路由器不归你管的那种--- 开端口映射, 别映射80, 多半不让访问, 映射到内网服务器就可以了. 每天测试前把IP地址写入设备就好了.

啥? 你想写一次然后测试过程中都不用改了? 还不想花钱? 连租个最便宜的阿里云都不想?  端口还得自己想哪个就哪个? 有这样的东西记得告诉我, 我也想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狗屁设备,话说你没有服务器软件的话,有了公网服务器又能干嘛???

说出重点了。。。就是要弄出一个服务软件,测试通讯协议。

网友:
我去,你想多了吧 还想模拟出 服务器?

那还是老实 的通过AT命令来分析吧.
有这精力,还不如重新开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将设备里的服务器地址设置为局域网里的电脑,电脑上再装个转发软件,转发软件目标地址指向花生壳地址 ...

路由器端口映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出重点了。。。就是要弄出一个服务软件,测试通讯协议。

大哥, 你在开玩笑吧. 服务软件是你的还是别人的? 换个说法, 设备是你的还是别人的? 测试还是逆向工程?

逆向工程不是这样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哥, 你在开玩笑吧. 服务软件是你的还是别人的? 换个说法, 设备是你的还是别人的? 测试还是逆向工程?

逆向工程,设备跟服端有一套完整的通讯协议,现在要做的是,把它的协议搞出来,因为它现在正常工作中,然后,把服务器改成自已的。也就是说,差一个测试的服务器。
前提当然是我已知道协议和通信方式。服务器程序也有了。就缺个路径。之所以要测试先,这是肯定的,万一有什么未知情况呢。
之所有不舍得花钱,是因为这只个是个小玩具。玩的性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逆向工程,设备跟服端有一套完整的通讯协议,现在要做的是,把它的协议搞出来,因为它现在正常工作中,然 ...

你直说不就好了, 藏着掖着大家回答不到你点上.

如果没走SSL或者TLS. 你直接改server地址到你家路由器IP上 ,映射到局域网某台电脑随便端口.  linux电脑最方便, ssh到本机开local端口转发到现有服务器:port. 端口转发还有个工具是nc或者netcat
举个栗子. nc或者netcat要注意, 好像有参数控制允许反复TCP连接还是连接断开就退出了.

netcat -L google.fr:80 -p 25000 -vvv
Listen on port 25000 of the server, and when somebody tries to connect, connect him to Google web server.

UDP的话, 你只能借助nc或者netcat了.

转发建好后, 设备理论上可以和服务器通信了.  你在电脑上抓监听口的报文就可以了. wireshark走一波. 哪有空自己写服务器, 多麻烦.
话说你都能写服务端软件, 还需要问这些问题干啥....

不和你扯了, 我得抓紧去把我的设备升级成https.

网友:
沒有自己公網服務器的電工不是好的程序員。

网友G:
2G模块是串口的吧,直接把2G模块去掉,电脑串口连接到板子上,用电脑串口助手收发数据测试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2G模块是串口的吧,直接把2G模块去掉,电脑串口连接到板子上,用电脑串口助手收发数据测试协议。 ...

是个好办法,改天试试,,

网友:
有串口,先不急着拆2G,把串口Tx/Rx拦截到PC,这样送/收的资料就都有了

网友:
可以在自己电脑装一个mqtt服务器 就是i一个软件  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