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人民币2的读音(二、两)

楼主(2019-04-16):
弄收款合成音,发现有时读二,有时读两;搜索了网络也没有比较权威的说法。

比如:
2元         读:两元
12元       读:拾二元
113元     读一百一拾三元  而不读 1百拾三元

有没有做过的提供点资料参考参考

网友:
你一定没有听过上海话的222元
两百廿二(liang bo nian ni)

网友:
支付宝开转账语音提示,就知道了

网友:
看起来跟在整体数值的范围相关,那你就分段匹配嘛

网友A:
哈哈哈哈哈。
看习惯  两元

网友:
2元没什么不合适的

网友:
2元 就读二元也行
12元 读一十二元也行的,不容易听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哈。
看习惯  两元

口语中,一般用块单位,两块。

网友:
两是话音通信中防止信号不好产生歧义,据说是源于战场通信。
1234567890读幺两三四五六拐趴(八)勾洞,英文也有字母解释法:ALPHA, BRAVO, CHARLIE, DELTA...
如果语音清晰,可以使用标准发音。

网友:
各十百千万 前面加数字就行了

网友:
参考一些收据上面的汉字写法

网友:
两元

两百元
两千元
两万元

两千万元
两亿元
其它都是二

网友:
感觉是习惯,顺口

网友:
有钱,怎么读都成,没钱,读准也没用,哈哈哈哈

网友:
从来不说两元,只说两块。

网友B:
如果2是第一个数字一般都读“两”,其他的读“二"的有,读“两”的也有。
总的来说,读作“二”一定会不有错,读“两”的看各个地方的习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2是第一个数字一般都读“两”,其他的读“二"的有,读“两”的也有。
总的来说,读作“二”一定会不有 ...

2从来都不读成“两”,2是2,两是两。
电视台从来不会把2读成两,如果读两,那字幕一定是两,不是2.

网友:
感觉还是按顺口的来读。比如读两块钱,或说2元钱

很少说2块钱的。

为什么要纠结这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2从来都不读成“两”,2是2,两是两。
电视台从来不会把2读成两,如果读两,那字幕一定是两,不是2. ...

哪是官方的读法,我是说我们平时讲话的时候说的

楼主:
千百前面读俩,亿万前面是个位数读两,元前面个位数读两,带小数点则读2

网友:
两是数词

二是序数词

网友:
两块钱儿……

网友:
清明去顺德,付款62,结果付了61。2008年前我是不是会出现这个错误的,现在在深圳呆久了真不行了,总听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