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L9341输入24v输出12v要怎样计算FB电阻?贝岭懒惰得没公式

楼主(2019-04-16):
请问BL9341输入24v输出12v要怎样计算FB电阻?贝岭懒惰得没公式
有经验的说下哈,这个上海贝岭的国产电源ic,里面只有一个5v输出和3v3输出电阻值,没12v输出的

网友A:
根据图中电压与阻值推算FB的电压不就知道了?

网友:
FB大概0.8V

网友:
对贝岭没好感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中电压与阻值推算FB的电压不就知道了?

  那还不如用个可调电阻旋钮一下呐     。。。。贝岭这个懒,连个公式都不给,要么就给出个阻值表来啊
国产的也有做得正常点的,例如XL1509都有公式  ,可惜没有sot23-6这种超小封装

网友:
没公式,FB电压电流应该给了吧,输出电压经电阻分压,正好是FB电压就有电阻比例了,再根据FB电流选合适的阻值。

网友B:
这款芯片厂家自己好像不怎么推荐  我用这个做的板子毕烧  厂家推荐9342  多加一个肖特基的事情  或者用AOZ1282

网友B:
更何况嘉立创的库存也不多么 AOZ1282还带过流保护

网友C:
公式不都是通用的么?FB*(R2/R1+1)

网友:
数据手册第三页,FB  0.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式不都是通用的么?FB*(R2/R1+1)

确认是通用就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芯片厂家自己好像不怎么推荐  我用这个做的板子毕烧  厂家推荐9342  多加一个肖特基的事情  或者用AOZ1 ...

烧?这么可怕,不就和HT7133上电击穿一样故障了? ,,,不过我的设计凑合,24v-》12v给继电器用短时间可以承受24v,后面是12v-》5v给mcu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何况嘉立创的库存也不多么 AOZ1282还带过流保护

AO的主要是嫌贵,,,玩这类ic都想找到艸便宜的,,,

楼主:
卧槽,这个 RY8310  似乎不错,也便宜,输出更大电感更小,除了不是同步整流  PWM Buck, 4-30V, 1.2A, 1.4MHz, VFB 0.8V, SOT23-6

https://item.szlcsc.com/344508.html

网友:
Vout = 0.8 x ((r1+r2) / R2)
BL9341 难得小封装支持40V高压,也许没优化好,感觉波纹稍大了点,53mv

网友:
这个芯片写着可以到44V,36V输入,连续烧9片,不得不改板子(官方推荐电路,10uH电感,电容耐压都是50V的),还好PCB现在打样便宜,换成2596 肯定没问题
另外BL8032也是莫名奇妙的烧掉,不能空载,不能范围内的高电压,以前用MPS从来不会有DC-DC电路出现过问题,上次力创有优惠券搞了一些,简直有日的一笔
发誓以后再也不用,我不晓得是不是我拿到的这批有问题,简直草泥马奔腾
国内厂商连个DC-DC芯片手册参数有问题,也不做极限测试,我特么怀疑是不是没有计算过上下限,空载启动,等等条件就开始卖,简直日了,浪费我大量的时间